如何保存传感器在不同时刻的值。

楼主:
在程序中怎么记录传感器不同时刻的值,
比如说现在我在弄陀螺仪,需要采集不同时刻X轴的角度,
以便用来控制PWM,

网友:
定时读传感器,将采集到的数据写入存储器。定时多久,看你的需要。至于数据在存储器里面怎么放,是堆栈,还是环形队列,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
这个看你的数据大小,还有RAM大小,如果不需在长期保存,数据量也不大RAM够用,实时存RAM里面,用完清除掉就行了,如果需要保存的时间长,就存在内部或是外部EEPROM或是flash,看你自己想怎么存吧!

网友:
打印啊,打印出来写数组啊写RAM 写NAND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