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8.6 仿真问题

楼主:
新装的河蟹版Proteus 8.6,听说可以仿真stm32,从坛友在 这里 分享的帖子下载的,下载之后直接安装了,安装在默认的位置,然后打开examples里面的工程,出如下错误:

symbol $mkrorigin used but not found in libraries.
除了这个错误外,第一次打开后面还抱了一堆错误。安装姿势不对?仔细看一下crack目录下的howto install.txt,发现需要管理员权限安装。。。
卸载重新用管理员方式安装,打开还是一样,估计有些啥没卸载干净?重装n次之后,搜索半天也没有结果。
找了好久,发现一个帖子,苦逼的啃了下E文,得到了解决方案,使用 兼容模式运行 即可。

运行成功了,然后卸载,以非管理员权限安装,使用兼容模式运行,照样ok,看来管理员权限安装是个幌子?
不知第一次就直接用管理员权限安装的有没有问题,反正我被坑了一把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心疼你半秒,哈哈哈,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可能是卸载时有残留文件,或者是破解上的问题。可以将安装好的文件保存下来,以后直接运行,不需要再次安装。

网友:
上次发现是城通快盘的资源,没有帐号没下载
看楼主这Proteus 8.6 装的也够折腾的

网友:
第一次需要管理员安装

网友A:
楼主在用Proteus?大学期间一个舍友用proteus仿真出来了,然后实际就是出不来,目睹他的情形,我就没碰过这软件

网友:
我好像无法仿真啊

网友:
为了感谢楼主。1,绝对所有都删干净了(包括注册表,密码);2,管理员权限安装其实没有用;3,win10专业版安装毫无问题(我公司的工作电脑就是win10)我家里电脑是win8专业版。
楼主的解决方法是最简单的方法,最有效,设置兼容性就好了。
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用Proteus?大学期间一个舍友用proteus仿真出来了,然后实际就是出不来,目睹他的情形,我就没碰过这 ...

可以用PROTEUS做实际项目的。完全没问题。前提是用51核,ARM7的核,AVR和MSP430的核。

新出的核可能太复杂了,没什么效果,必须在线仿真。

网友B:
可以发个Proteus8.6的安装文件我吗?

网友:
Proteus8.6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发个Proteus8.6的安装文件我吗?

Proteus Professional 8.6 SP2 23525
下载链接:
  提取密码: r5f2
Proteus_8.6_SP2_Pro.exe    247.9M    2017-03-19 17:03

1. 支持 STM32F 103 系列芯片。
2. 运行于64位操作系统,也支持Windows XP3(亲测证明,补充编辑)。
3. 安装后自动和谐。

网友:
谢谢!我也是找了很久,哎!蛋疼的设计。

网友:
想起了当年安装VC++6.0,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开始\运行\打开 输入:“regedit”,打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找到“Labcenter Electronics” 如果找不到就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里面 然后删除掉Labcenter Electronics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