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拉电流是×6,灌电流是×3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为什么拉电流是×6,灌电流是×3”

这是由TTL门电路内部结构决定的。CMOS工艺的门电路二者就是相等的。

网友A:
因是估算,要分别考虑G1的输出低或者高两种情况,
当G1输出低电平时,流入输出端的电流是灌电流,G1有3个门流入,所以I灌=3*Iih
当G1输出高电平时,输出电流称为拉电流,G1有6个门输出,I拉=6*Ioh

网友:
?怎么看出来的?我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是估算,要分别考虑G1的输出低或者高两种情况,
当G1输出低电平时,流入输出端的电流是灌电流,G1有3个 ...

当G1输出低电平时,流入输出端的电流是灌电流,G1有3个门流入,所以I灌=3*Iih
这里不也是6个门流入吗?怎么变3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G1输出低电平时,流入输出端的电流是灌电流,G1有3个门流入,所以I灌=3*Iih
这里不也是6个门流入 ...

这6个

网友C:
这些教材,也不讲究细节啊!

看看这个讨论: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67&highlight=%C3%C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教材,也不讲究细节啊!

看看这个讨论: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学校自己编的,反正我看起来晕乎乎的,什么是什么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