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多层 板的直插多脚元件,有什么好的拆下方法吗?

楼主:
多层板的多脚直插元件,一般针脚紧凑,吸锡器、吸锡带难以彻底清洁,热风枪又不能长时间高温吹,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最近碰到一个扁形针脚的,把过孔撑的满满的,甚是难拆。。。

网友:
拆焊台,整板加热,还可以DIY拆焊头呀,用粗铜线弯一个连接所有引脚的,堆点锡同时加热,直接取掉后再清理锡就行了吧,一般多层板用的直插多脚元件也很少呀

网友:
“。。。用粗铜线弯一个连接所有引脚的,堆点锡同时加热,直接取掉后再清理锡。。。”
这是个好办法,试试。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A:
看成百何了, 楼主知道白百何要火?

网友:
清理多层板焊盘孔, 用热容量小的, 不粘锡的捅针最方便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用锡炉
手工拆可以多弄几个刀头的烙铁
或者多灌些锡快速划动,然后用手分别在两边一点点篡

网友:
方法不唯一,要根据自己的熟练程度,
不要把板子整坏就可以
拆应该好拆吧,拆后装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呵呵,拆这玩艺确实有点难。

最近,我把新买的烙铁丢在一边了,拾起了20年前的烙铁,用着特顺手!

我说以上话的意思,可能不知用意。

人, 实在了好;  烙铁,用铜多了好!

----------切入正题
过去的烙铁,象外热50W的、外热75W的,用了很大的一个烙铁头,烙铁头大的优势是,储存热量,即,放到元件焊点上后,烙铁头的温度下降小,
    第二,过去的烙铁头用的紫铜,沾锡,不象现在的合金烙铁头,动不动就沾不上锡了。

--------------   找个过去的老烙铁,50W或者75W的,100W的也可以,如果自己再加上个调温的东西会更好。
将烙铁头上醮上稍多的锡,放到多脚元件上,同时加热它的引脚, ----------- 剩下的事,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偶尔拆卸的话,俺用多股导线,配合松香吸锡。如果是管脚数比较少的,比如8脚的,还可以用堆锡法,烙铁功率够,可以保证两边的锡都融化,把板子一磕芯片就掉下来了。如果量比较大,上锡锅,轻松搞定,但底面有表贴元件且没有点红胶的话就不可用锡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成百何了, 楼主知道白百何要火?

哈哈,这都能看出来?厉害了!或者楼主在刚刚发帖不久改过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