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安装到最后出现下面这个窗口,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Vivado安装到最后出现下面这个窗口,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官网序列号申请过了?

网友B:
这个版本太老了,建议安装2015.4或2016.2版本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官网序列号申请过了?

还要申请序列号吗?安装教程上没提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太老了,建议安装2015.4或2016.2版本吧

安装2015.4也会出现弹出这个窗口

网友:
那估计是跟系统有关了,我安装过几台电脑了,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申请序列号吗?安装教程上没提过

我曾经装过两次没有出现你的问题

网友:
楼主有2015.4的版本吗?求发,找半天找不到,12137055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