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封装怎么手工焊接啊

楼主:
谁帮我下个视频啊公司网络限制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3ODAzOTMy.html
引脚好难对准啊藏在里面了请教下经验啊
谢谢!

网友:
只有烙铁 中间的焊盘就焊不了了!
就像焊普通贴片那样焊接就行  有助焊剂先在焊盘上抹点  先在一个焊盘上挂上焊锡 芯片对准焊接 固定好 其他引脚托焊就行了。 或者 先对好芯片 烙铁头上多上点锡 然后拖一下能把芯片焊接上就行 引脚和引脚连上都没关系(最后用蘸点助焊剂拖就行)   如果是沉金的 先把焊盘镀上锡好焊接。
有风枪就更好了。中间焊盘放点焊锡和助焊剂 芯片放上吹 等中间焊锡化了用镊子压一下芯片 中间多余的焊锡就能出来 推好位置 凉了继续托焊就行了。即使芯片歪了也没事  用风枪再烤一下就行了。
有的说在焊盘上都挂上焊锡,放些助焊剂,用风枪吹就行。感觉那样焊盘上锡上的少 有的引脚可能焊不上,还是托焊把握些。

网友A:
手工焊QFN封装的芯片需要设计合适的PCB,焊盘需要比标准的外露更多,中心焊盘需要布置一个足够大直径的通孔焊盘,可取2-3mm,只有这样才可以可靠手焊。如果用机焊标准焊盘,中心焊盘将无法操作,显然手焊没有意义。DIY或维修时遇到QFN焊盘,而PCB又是机焊封装,那么应该用热风枪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工焊QFN封装的芯片需要设计合适的PCB,焊盘需要比标准的外露更多,中心焊盘需要布置一个足够大直径的通孔 ...

焊盘用的是官方的,,中间焊盘打了了过孔请问怎么手焊呢?风枪有。

网友:
qfn封装焊接要多练习,这种是手艺活

楼主顶楼的视频可以在浏览器中下载个插件Fvd Download
就可以找到播放的视频,提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用的是官方的,,中间焊盘打了了过孔请问怎么手焊呢?风枪有。

都说了,那没法手焊了,只能用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