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基础知识

楼主:
通信技术基础知识电信网(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是构成多个用户相互通信的多个电信系统互连的通信体系,是人类实现远距离通信的重要基础设施,利用电缆、无线、光纤或者其它电磁系统,传送、发射和接收标识、文字、图像、声音或其它信号。电信网由终端设备、传输链路和交换设备三要素构成,运行时还应辅之以信令系统、通信协议以及相应的运行支撑系统。现在世界各国的通信体系正向数字化的电信网发展,将逐渐代替模拟通信的传输和交换,并且向智能化、综合化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电信网具有全程全网互通的性质,已有的电信网不能同时更新,因此,电信网的发展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电信网按不同的分类体系可以划分如下:按电信业务的种类分为:电话网、电报网、用户电报网、数据通信网,传真通信网、图像通信网、有线电视网等。按服务区域范围分为:本地电信网、农村电信网、长途电信网、移动通信网、国际电信网等。按传输媒介种类分为:架空明线网、电缆通信网、光缆通信网、卫星通信网、用户光纤网、低轨道卫星移动通信网等。按交换方式分为:电路交换网、报文交换网、分组交换网、宽带交换网等。按结构形式分为:网状网、星形网、环形网、栅格网、总线网等。按信息信号形式分为:模拟通信网、数字通信网、数字模拟混合网等。按信息传递方式分为:同步转移模式(STM)的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和异地转移模式(ATM)的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B-ISDN)等。什么是智能网?智能网(Intelligentized Network)的思想起源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AT&T公司就采用集中数据库方式提供800号(被叫付费)业务和电话记帐卡业务,这是智能网的雏形。后来国际电联ITU-T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在1992年正式命名了智能网一词。智能网是在现有交换与传输的基础网络结构上,为快速、方便、经济地提供电信新业务(或称增值业务)而设置的一种附加网络结构。智能网提供新业务的突出优点是可以做到快速、经济和方便。由于智能网技术有标准模型约束,系统的实现可以独立于将要生成的新业务,且有标准通信协议支持产品的互联,从而为快速提供新业务创造了基础条件。智能网是以计算机和数据库为核心的,从理论上说,智能网能提供的新业务是无限的。但是开办新业务要考虑实际需要和经济效益等因素。现在世界上已经提供的智能新业务有几十种。但各地提供的种类不同,例如我国目前分国际、全国、省内三大类,所提供的业务也不尽相同。在世界上已经提供的常用的智能新业务如下:被叫集中付费业务:美国人把这种电话叫做“免费电话”,实际上只是打电话的人不付费,而由被叫用户付费。使用这种业务时,用户需先拨“800”,因此也叫“800业务”。大众服务业务:用户拨通特定号码字头的电话号码,就能获得某种信息或可以进行咨询的服务。在美国,使用这种业务时用户先拨“900”,所以又叫“900号业务”。可选记帐业务:简称“ABS业务”。它可以提供多种记费方式,如主叫付费、被叫付费、主叫被叫分摊付费、第三方付费或信用卡付费等多种形式的记帐方式。专用虚拟网业务: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灵活地组建非永久性的专用网,称为“虚拟网”。广域集中小交换机业务(WAC业务):用户可以享受市内专用小交换机的一切功能,而不用设置专用小交换机。通用号码业务:给有多个分号的企业分配一个通用的电话号码来受理业务。智能网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业务交换点(SSP),用来识别用户对智能网的呼叫;业务控制点(SCP),完成对业务的控制,通常由大、中型计算机和大型数据库组成;业务管理系统(SMS),是智能网中的操作、维护、管理及监视系统。总之,整个电信网络正逐步向着智能化、宽带化、个人化的方向发展。随着智能网的发展,可以实现智能网的网间互通,智能网与互联网Internet的结合,智能网与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B-ISDN的结合,明天的智能网将更加智能化。 未完待续————

网友:
什么是“一线通”?
ISDN (Intergrated Service Digital Network)的中文名称是综合业务数字网,中国电信将“窄带综
合业务数字网”(N-ISDN)俗称为“一线通”。“一线通”采用数字传输和数字交换技术,将电话、
传真、数据、图像等多种业务综合在一个统一的数字网络进行传输和处理,向用户提供基本
速率(2B D,144kbit/s)和一次群速率(30B D,2Mkbit/s)两种接口。基本速率接口包括两个能独立
工作的B信道(64Kkbit/s)和一个D信道(16Kkbit/s)。其中B信道一般用来传输话音、数据和图
像,D信道用来传输信令或分组信息。“一线通”是以电话综合数字网为基础发展而成的通信网,
能提供端到端的数字连接,可承载话音和非话音业务,用户能够通过多用途用户网络接口接入
网络。“一线通”不仅能提供电路交换业务,还能提供分组交换和非交换的专用线业务,客户可
根据需要灵活选用,并且能与现有电话网、分组网实现互通。
“一线通”能够向用户提供三大类业务:①、承载业务(与用户终端类型无关,如电路交换的承
载业务和分组交换的承载业务等);②、用户终端业务(如数字电话、四类传真、数据通信、视
频通信等);③、丰富的补充业务(如主/被叫用户号码识别显示/限制、呼叫等待、呼叫转移、
多用户号码、子地址、三方通信等)。
ISDN有以下一些特点。①通信业务的综合化:利用一条用户线,在上网的同时,可打电话或收发
传真,如同拥有二条电话线一样,通过配置适当的终端设备,也可以实现会议电视功能。②实现
高可靠性、高质量的通信:使用“一线通”,由于终端之间的信息完全数字化,噪音、串音及信号
衰落失真非常小,数据传输的比特误码特性比电话线路至少改善了10倍,因此通信质量很高。
③通过“一线通”可以以64kb/s或128kb/s的速率使用Internet网。④“一线通”还可以提供丰富的
附加功能:主叫号码显示,呼叫等待,呼叫保持,呼叫转移,多用户号码,子地址,终端可以移动性
等。⑤价格适宜:由于使用单一的网络来提供多种业务,ISDN大大地提高了网络资源的利用率,
以低廉的费用向用户提供业务,ISDN大大地提高了网络资源的利用率,以低廉的费用向用户提
供业务,用户不必购买和安装不同的设备和线路接入不同的网络,只需要一个接口就能够得到
各种业务,大大节省了投资。⑥使用灵活方便:只需一个入网接口,使用一个统一的号码,就能从
网络得到所需要使用的各种业务,用户在这个接口上可以连接多个不同种类的终端,而且有多
个终端可以同时通信。统一的接入使通信设备像家用电器一样可以方便地在不同的地点之间
搬动。⑦运用前景广阔:可用于贸易型企业(公司)、金融保险机构、股票证券交易所、医院和
学校,特别是个人电脑用户。在语音通信方面,ISDN比传统模拟电话网提供更多的业务。由于
ISDN提供综合业务能力,能应用于更多的领域。个人用户在使用ISDN上网时,比MODEM具有
更多的优势,如降低费用以及提供真正的128K速率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