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STM32F105修改SCB->VTOR后,USB死了

楼主:
Hi,
最近在做STM32F105测试,用的是STM官网下的USB HOST库,把带USB HOST驱动的应用程序中的VECT_TAB_OFFSET改成0x3000,程序就死在USBH_Init()函数里了,把VECT_TAB_OFFSET改回0或者把USB HOST的驱动屏蔽掉,就工作正常。很奇怪啊,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友情帮顶,没有玩过USB

网友A:
中断向量表你复制过去了吗? 查看0x3000处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向量表你复制过去了吗? 查看0x3000处是啥?

我只是重定位flash的入口地址为0x8003000,会影响到中断向量表吗?
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网友A:
那你的程序是怎么在Flash中排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程序是怎么在Flash中排布的?

我主要是想实现UASRT-IAP的功能,flash的入口地址0x8000000开始是一个引导程序,满足条件就把程序跳转到0x8003000,0x8003000开始是应用程序。在STM32F103上是好实现的,但是在STM32F105上就是过不了USB HOST这一关,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原理也没有问题。我建议用JTAG/SWD调试跟踪一下,看卡死在什么中断里了。

网友:
碰过你情况

修改 system_stm32f10x.c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3000

程序里main.c

void main()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3000); //在这里改向量表不能起效果,  必须在system_stm32f10x.c 里直接改向量表
        __enable_irq(); //要启用IRQ,  因为你IAP里关中断了, 所以要重新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