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前辈请教个信号发器与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
Hello 各位大神,
   用信号发生器发10VPP 1KHZ 正弦波信号 offset = 0MV,然后直接用示波器去抓,  但是在示波器抓到是20VPP ? 增大2倍,那里出了问题?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示波器一般都自带标准信号源,可以先用示波器自带的标准信号源看看示波器是否准确。

网友:
示波器的频率响应一直到直流,因此用一节电池或者类似的低压电源都可以大致校准示波器的Y轴灵敏度。
当然,电池应该先用靠谱的万用表量一量。

网友A:
顺便看一下你的示波器的探头有没有“X2”的档位

网友:
除非是信号源坏了,但这种可能性实在微不足道,故可以判定是楼主的测试方法不对,是示波器的使用问题。如3楼的方法,随便找节电池或者5V电源(比如来自USB的)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即可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看一下你的示波器的探头有没有“X2”的档位

安捷伦的2022的200M的,木有X2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