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40 更换键盘

楼主:
 同事的小黑出差不慎将水洒在了键盘上,结果“G”和“H”失灵了,其他按键及功能正常,外接键盘也正常,判断主板没有损坏,风干了几天键盘还不见好,最终确定键盘坏了。

联系售后更换要几百大洋,于是在X宝150淘了一个原装键盘,我帮忙换上。

X240更换键盘需要将D面完全拆解,包含里面主板上各种排线、螺丝都要拆下来,所以拍照留念防止最后装不回去。

关闭电源,卸掉电池,拧螺丝。ThinkPad 背面螺丝设计的非常棒,每颗螺丝都是通过垫片连在盖板上的,不存在丢的风险。

左下角是硬盘,拧掉固定螺丝,不需要拿掉连接排线。这个硬盘的连接处试着用力拔了两次,没拔开,最后证明完全不用彻底卸掉硬盘。
硬盘右侧是一块内置电池,据说加上这块电池,能轻松续航8小时。电池由3颗螺丝和一段连接排线金属卡扣固定,需要完全拆除。

拆掉风扇和主板上的所有螺丝,包括扬声器的固定螺丝和转轴处螺丝。
注意不同类型螺丝不要弄混了。拔掉能看到的所有连接排线,包含键盘与主板的连接排线。为了防止最后装不回去,最好每进行一步就拍张照片。

转轴处螺丝型号不同

最后慢慢掀开主板,注意硬盘我没拆下来,直接折到主板上面就可以了。

最上面是新买的键盘,下面黑色是原键盘。抽出原键盘将新买的键盘按照原路装回去固定好螺丝即可。

开机测试,键盘上的“G”“H”恢复正常了。

再看看换下来的键盘能否找到问题所在,撕掉覆膜

排线处的小板

抠掉“G”和“H”小红帽左右两侧竟然有两个螺丝固定

肉眼看不到过水的痕迹

谁能分析下,键盘到底是哪坏了?

网友A:
键盘触点间有电解质残留,找女同事要根棉签擦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触点间有电解质残留,找女同事要根棉签擦擦。

已经大卸八块了

网友:
拆开了才能擦到啊,擦完再装回去。

网友B:
有可能是按键所在的塑料软膜与软膜下面进水了。。。。。然后导致接触不良了吧。

网友C:
键盘渗水,拆后,擦干净后,晾干后,装起来试试,应该没事吧

网友D:
进水了,抽真空干燥一下就好了,

网友E:
为什么换键盘要拆成这个样子,有漏水通道效果怎么样?今天拆x230,上周清扫的时候忘记接喇叭线了,尴尬拆了整个机器,只有两种螺丝,拆装非常方便,想想之前拆的其他的机器,那叫一个痛苦。拆230的时候模块分得比较清晰。今天接喇叭线是在最底层的,但是连屏幕都不用拆,感觉很棒。第一次拆装完之后所有螺丝都拧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换键盘要拆成这个样子,有漏水通道效果怎么样?今天拆x230,上周清扫的时候忘记接喇叭线了,尴尬:sur ...

如果换键盘必须全拆,主板下面有4颗固定键盘的螺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进水了,抽真空干燥一下就好了,

晾了一周,“G”和“H”键下面刚好是控制芯片,那点水都洒在芯片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晾了一周,“G”和“H”键下面刚好是控制芯片,那点水都洒在芯片上了

别的键都ok感觉肯定芯片电路肯定没有问题,所以只有可能是按键物理层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的键都ok感觉肯定芯片电路肯定没有问题,所以只有可能是按键物理层的问题。

有道理

网友G:
没事换吧,换了就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事换吧,换了就好用了

那个难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按键所在的塑料软膜与软膜下面进水了。。。。。然后导致接触不良了吧。

可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渗水,拆后,擦干净后,晾干后,装起来试试,应该没事吧

晾了很久不管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进水了,抽真空干燥一下就好了,

好奇抽真空干燥要怎样实现?放进真空袋可以吗,那种打包衣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奇抽真空干燥要怎样实现?放进真空袋可以吗,那种打包衣服的

真空袋不行呀!有专门的真空干燥箱,其实就是一个封闭的箱子,然后配有一个真空泵,泵不停的抽,水份就会全都真空挥发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