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光立方电路问题

楼主:
图中的所有GND都串联在一起吗???74hc573也都要串联在一起吗?

网友:
看原理图应该是把左边那一块(暂且称为控制板)和右边那一块(暂且成为LED板)分开制作的吧。
控制板把相应的控制接口流出来,LED板由74HC573和ULN2803来控制8层LED灯的阳极和阴极。
建议你先看看平面的点阵控制的方法,然后再来看这种立体的点阵怎么控制。

网友:
GND肯定连一起的!573的IO口也是连一起的,程序中通过锁存口 LE 来确定哪片573进行输出。只有LE有效的时候,其P0的数据才对573有效。所以可以能过16个IO,8片573达到控制64个IO输出,再加另一个8个IO控制2803,就可以达到8*8*8的方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