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用IAR练习彩灯控制,但是不能调用库函数

楼主:
调用不了430f249的库函数,一调用就是100个error

这是程序,一编译就会跳出一个新窗口,然后一堆error
#include
#include "io43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while(t--)
    for(i=1300; i>0; i--);
}

void main( void )
{
  uint mask = 0x01;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ff;
  P1SEL = 0x00;
  P1OUT = 0xff;
  while(1)
  {
    if((P2IN & 0x07) == 0x06)
    {
      P1OUT ^=(BIT0 + BIT4);
      delay(100);
    }
    else if((P2IN & 0x07) == 0x05)
    {
      P1OUT ^=(BIT1 + BIT5);
      delay(200);
    }
    else if((P2IN & 0x07) == 0x03)
    {
      P1OUT = ~mask;
      delay(100);
      mask += mask;

     if(mask == 0x100)
       mask == 0x01;
    }

    if((P2IN & 0x07) == 0x07)
      P1OUT = 0xff;
  }

}

网友A:
#include 和#include "io430.h"只使用一个就好了,建议注释掉#include "io430.h"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和#include "io430.h"只使用一个就好了,建议注释掉#include "io430.h"

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