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原理图问题

楼主:
如图红色波浪线是怎么回事,原理图没什么错啊,但是原理图中出现了大量的这种红色波浪线,对PCB的设计有没有影响。备注:不是器件名重复的问题,都检查过了!谢谢各位了!

如图提示

如图提示

如图红色波浪线

如图红色波浪线

网友:
红色波浪线一般是:
元件名重复
另外是原理图是否保存到Project项目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色波浪线一般是:
元件名重复
另外是原理图是否保存到Project项目里面

是保存在工程里面的,原理图做检测是这样报错的!(X2包含输出引脚和集电极引脚对象(引脚C10-2,引脚U1-51))英文大概就这个意思

网友:
双击电容,检查确定Designator对应 是C的序号
Comment对应是 Cap
Value打勾,100pF

网友:
好的,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