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向pcb文件增加元件时,元件在pcb 文件外,无法操作

楼主:
通过原理图增加元件,经过设计\Updata,屏幕如图,增加的元件在屏幕底部,只能看见一部分,想拖出来都无法实现,两个拖动条也无效,请问如何使新增元件出现在比较容易操作的部位?

网友:
元件盒?什么意思
更新后,是不是产生了room,删除room

网友:
PCB的器件封装是不是不在中心位置,怎么跑出去了

网友:
封装库做的有问题吧,不在中心点

网友A:
交叉选择模式原理图选中那些器件 切换到PCB视图 工具 器件布局 在矩形区域... 找个位置画一个矩形 器件就跑回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叉选择模式原理图选中那些器件 切换到PCB视图 工具 器件布局 在矩形区域... 找个位置画一个矩形 器件就跑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根据你的意见操作,未解决问题。首先我的软件中没有“工具\器件布局”,我的是这样的(见图),选中“矩形区内部排列”,可以画矩形,但不能保存,另外原理图选中器件后切换的PCB,在PCB视图中未见有任何反应,你能不能说得再详细的?谢谢!另外在截图中表明了两个说明,回复2、3、4楼的朋友,同时表示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根据你的意见操作,未解决问题。首先我的软件中没有“工具\器件布局”,我的是这样 ...

不好意思,刚才用手机发的,不记得具体名称了
首先你要确定原理图和PCB里的工具->交叉选择模式都是勾选的
然后在原理图里选一个器件 ,在PCB看一下是不是已经被选中
或者在PCB里选择一个器件 ,在原理图中看一下是不是被选中

然后在原理图选中你要移动的器件(可以是多个),切换 到PCB视图
这时候在原理图中选择的器件已经被选中
点工具,器件布局,在矩形区域排列,然后找个地方画一个框器件就会到框里来

你可以先试一下正常的器件 ,看能不能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用手机发的,不记得具体名称了
首先你要确定原理图和PCB里的工具->交叉选择模式都是勾选 ...

你好!你的方法是对的。可能由于版本的关系,我的和你的有点不一样,现根据我的软件整理如下,供其他朋友参考:1、原理图:工具----勾选“切换快速交叉选择模式”---选择需要操作的元件(可以多个,但必须一次性选择);2、PCB图:工具---放置元件---矩形区内部排列---在合适的地方拉出矩形---相应元件就出现在矩形内;这是有效解决PCB中元件跑出文件外的问题。如果想通过PCB文件在原理图中找出元件,进行以下操作:原理图、PCB图分别:工具---勾选“切换快速交叉选择模式”----PCB图:选中元件---回到原理图,看见原理图的相应元件已选中。
        我的这个软件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以前从未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从未对room进行过操作,怎么就变了呢?现在我想再回到以前好用的状态,对设计---Room空间---其中的各项进行了试验,都没有效果,新增的元件仍然在PCB文件外,您有什么好办法吗?最后再次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