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封装问题

楼主:
如图排针的PCB封装,总是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在布局的时候会冲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看封装的PCB也找不到问题呢

网友:
1、在ECO的时候,不要update 这里的Room到PCB中。

2、在tool菜单下选择“Cross Select Mode”(即交互选择模式)

则如果在原理图中,选中元件或者多个元件,则在PCB对应的元件也会显示,这样你找元件就好一些了。
图示如下:

网友A:
可以看下如下这个帖子中7楼的回复。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8077-1-1.html

网友:
看着不像是room

网友:
正常room一出 更新完应该是满盘皆绿 方便的话最好传文件吧 截图看着着实辣眼睛

网友B:
如果说“总是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东西”
怀疑是跑到上面的封装,在做封装库的时候,有东西或者某个属性写到很远的地方,建议替换这个封装试试,如替换封装后,没有,修改被替换的器件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如下这个帖子中7楼的回复。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8077-1-1.html

好的,谢谢了,我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总是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东西”
怀疑是跑到上面的封装,在做封装库的时候,有东西或者某个属性写到 ...

谢谢版主

网友C:
如果这个元件是自己弄的,那个区域应该有个啥;比如说是器件的什么属性字符;如果如果这个属性是显性的,而且不为空,是个啥你就看见了;拖过来就没事了;如果只是个虚的东西,不虽然选中它,自然也不容易调整;

检查的方法,例如这是个电阻,让(R1,1K)这二个属性都显示出来,不要隐藏,很可能它就显出来了;

网友D:
@郝雪冬 这个封装在其他没有显示的层里有东西。按键‘L’在视图配置中选“所有层打开”就能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个元件是自己弄的,那个区域应该有个啥;比如说是器件的什么属性字符;如果如果这个属性是显性的,而 ...

不是这个问题,我是都显示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郝雪冬 这个封装在其他没有显示的层里有东西。按键‘L’在视图配置中选“所有层打开”就能看到了。

我自己重新画了个封装就解决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重新画了个封装就解决了,谢谢

呵呵,那也要找到问题,要不下次碰到还要重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那也要找到问题,要不下次碰到还要重画。

重画比较简单……至于原因,那个地方肯定有个啥;用区域选择的方式可以确定它和你需要的东西有没有关联;如果没关联,可以反区域选择的方式删除它;管它是什么,反正不是你想要的;如果有关联,用这个方法你删不掉它,虽然并不是你想要的,通常它是这个器件的某个属性(我们常用的只有二个)仔细器件属性,也许就有线索了;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内容,重做个器件也是简单的办法,没必要深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那也要找到问题,要不下次碰到还要重画。

因为这个封装是我为了省事,用的AD里面的库,我就直接画了个封装,看来一些东西还是要自己动手更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画比较简单……至于原因,那个地方肯定有个啥;用区域选择的方式可以确定它和你需要的东西有没有关联; ...

嗯嗯,就是,这个东西纠结了挺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