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输出补了波形

楼主:
本人初次使用modelsim,想用分频代码测试一下,但无法输出波形,求大神解决方法;
vhdl代码: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count1="00011001")then
                                clk1<=not clk1;
                                count1<="00000000";
                        else
                                count1<=count1+1;
                        end if;

                        if(count2="110010")then
                                clk2<=not clk2;
                                count2<="00000000";
                        else
                                count2<=count2+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lk_1M<=clk1;
clk_500k<=clk2;

testbench主要代码:
SIGNAL clk : STD_LOGIC:='0';
SIGNAL clk_1M : STD_LOGIC:='0';
SIGNAL clk_500k : STD_LOGIC:='0';

constant clk_period :time :=20 ns;

BEGIN
        instant : fangzhen
        PORT MAP (
-- list connections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
        clk => clk,
        clk_1M => clk_1M,
        clk_500k => clk_500k
        );
clk_gen : PROCESS

BEGIN

    wait for clk_period/2;
    clk<='1';
    wait for clk_period/2;
    clk<='0';

END PROCESS clk_gen;

仿真波形:

网友:
目测是因为没有对信号进行初始化,如复位逻辑和复位状态

网友:
是的,非常谢谢啊,终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