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架子鼓------落棒检测算法

楼主:
上一篇贴子已经知道怎么通过osxMFX_output数据分析鼓棒的落点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7695-1-1.html

下一步是落棒检测,通过鼓棒动作判断是否敲了下去,我让SensorTile输出osxMFX_outputrotation_9X[2](俯仰数据)到上位机

通过C#写了一个程序能够把数据用拆线的方式显示出来

截取一段数据如下图显示,图中的红点是我每次落棒时的样子

分析发现落棒的数据有点像心电图或加速度计步的数据,找个心率检测的代码看了下没看懂,发贴求助后得到一些帮助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3626-1-1.html

最后决定 自己写这个检测算法

再次采集一次模拟敲鼓的数据,用图形显示

截取728~897的数据通过EXCEL分析如下,蓝色是每一次抬棒时的最小值,红色是每一次落棒时的最大值

index

val

D = val[index] - val[index - 1]

if(D > 100
 COUNTER = +1
else if(D < -100
 COUNTER = -1
 COUNTER = 0

[980]

-1256

[981]

-1295

-39

[982]

-1025

[983]

-623

[984]

-190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17

[1016]

-57

[1017]

-113

-1

[1018]

-167

-1

[1019]

-222

-1

[1020]

-273

-1

[1021]

-331

-1

[1022]

-414

-1

[1023]

-511

-1

[1024]

-599

-1

[1025]

-666

-1

[1026]

-711

-1

[1027]

-749

-1

[1028]

-735

-1

[1029]

-520

-532

-1

[1030]

-843

-323

-1

[1031]

-1024

-181

-1

[1032]

-923

[1033]

-597

[1034]

-52

[1035]

[1036]

[1037]

[1038]

[1039]

[1040]

[1041]

[1042]

[1043]

[1044]

-163

-1

[1045]

-346

-1

[1046]

-500

-1

[1047]

-641

-1

[1048]

-793

-1

[1049]

-907

-1

[1050]

-959

-1

[1051]

-759

-837

-1

[1052]

-1398

-639

-1

[1053]

-1862

-464

-1

[1054]

-2051

-189

-1

[1055]

-1926

[1056]

-1611

[1057]

-1135

[1058]

-557

[1059]

[1060]

[1061]

[1062]

[1063]

[1064]

[1065]

[1066]

[1067]

[1068]

[1069]

[1070]

-174

-1

[1071]

-403

-1

[1072]

-634

-1

[1073]

-842

-1

[1074]

-1018

-1

[1075]

-781

-1

[1076]

-286

-618

-1

[1077]

-674

-388

-1

[1078]

-774

-100

[1079]

-610

[1080]

-227

[1081]

[1082]

[1083]

[1084]

[1085]

[1086]

[1087]

[1088]

[1089]

[1090]

[1091]

[1092]

[1093]

[1094]

-6

[1095]

-14

[1096]

-16

[1097]

[1098]

[1099]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1110]

[1111]

[1112]

[1113]

[1114]

[1115]

[1116]

-27

[1117]

-55

[1118]

-157

-1

[1119]

-320

-1

[1120]

-443

-1

[1121]

-628

-1

[1122]

-843

-1

[1123]

-984

-1

[1124]

-1044

-1

[1125]

-840

-1

[1126]

-512

-553

-1

[1127]

-904

-392

-1

[1128]

-996

-92

[1129]

-795

通过2点差值的大小来判断提棒和落棒速度

设差值参考值Dref100

D = val[index] - val[index - 1]大于100时认为是高速上升

val[index] - val[index - 1]小于-100时认为是高速下降

其它情况为非高速上升和下降,无变化

得到每一个波谷到波峰的计数

和每一个波峰到波谷的计数

计算最大为+24,最小为-8

考虑到可能会有更短或更长的波形,将计数最大值Cmax定为30 ~ 最小值Cmin6

上升和下降少于6为上升下降时间不足

排除干扰

一个带有干扰的波形如下图

干扰分为上升干扰B,b1

下降干扰c1,D

D=val[index] – val[index-1];

max=0;

counter = 0;

rCounter = 0;

fCounter = 0;

每得到一个数据counter++;

Counter > 60时重置所有变量 max,counter,rCounter,fCounter

D > 100时且val > max时开始上升计数rCounter++;fCounter=0; max = val;(A~B)

D < -100时开始下降计数fCounter++(B~b1)

当再次D > 100时继续上升计数rCounter++;fCounter  =  0(b1~C)

D<-100时开始下降计数(C~c1) fCounter ++;

D > 100val < max时忽略(c1~D)

D < -100时继续下降计数(D~E) fCounter++;

fCounter > 8 时判断 rCounter是否大于8,满足视为一次完整的峰波

否则重置所有变量 max,counter,rCounter,fCounter

写成C函数就是下边的样子

//保存数据最大值(在一次谷~~谷数据内)

int32_t max = 0;

//数据计数,一次谷~~谷必需在指定样本数量内完成

uint32_t counter = 0;

uint32_t rCounter = 0;

uint32_t fCounter = 0;

uint32_t oldSample = 0;

//sample当前样本

//minD = 两点间的最小差值,d值越大要求上升下降速度越快

//minCount 当两点差值大于dcounter++,如果counter少于minCount说明上升和下降时间不够

//maxSampleCount一次谷~~谷允许的最大样本数量

uint8_t PeakCounter(int32_t sample,uint32_t minD,uint32_t minCount,uint32_t maxSampleCount)

{

    int32_t d = sample - oldSample;

    //在指定样本数量内(maxSampleCount)没有检测到谷峰谷

    if(counter++ > maxSampleCount)

    {

                max = 0;

        counter = 0;

        rCounter = 0;

        fCounter = 0;

    }

    //上升

    if(> minD && sample > max)

    {

        //保存最大值

        max = sample;

        //上升计数

        rCounter++;

        //清除下降计数

        fCounter = 0;

    }else if(< -100)//下降

    {

        fCounter++;

        //如果下降满足条件判断上升是否满足条件,如果下降不满足条件还可能会继续上升

        //所以下降不满足条件前不判断上升

        if(fCounter >= minCount)

        {

            //判断如果上升满足条件

            if(rCounter >= minCount)

            {

                                max = 0;

                counter = 0;

                rCounter = 0;

                fCounter = 0;

                //返回计数

                return 1;

            }else

            {   //上升不满足条件,重头开始

                                max = 0;

                counter = 0;

                rCounter = 0;

                fCounter = 0;

            }

        }

        //下降不满足条件时不处理

        //如果一直不满足条件最后由if(counter++ > maxSampleCount)重置

    }

        else

        {

        }

        oldSample = sample;

    //不满足条件时返回0

    return 0;

}

网友A:
虾哥,rotation_9X[2]是俯仰数据这个是测试的结论还是有什么说明啊?我记得官方文件里只有一句注释啊

float rotation_9X[NUM_AXES];            /* 9 axes yaw, pitch and roll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虾哥,rotation_9X[2]是俯仰数据这个是测试的结论还是有什么说明啊?我记得官方文件里只有一句注释啊

fl ...

这个是我没说清楚我没细看官方提供的手册
我想如果ST没有规定SensorTile哪个轴代表什么

这些数据代表什么取应该决于SensorTile这个板子是如何安装在“飞机”上的
比如我是这样安装的

还有一点是rotation_9X[0] ~ rotation_9X[2]这三个数据的范围会有不同

rotation_9X[0] 范围是
0~360rotation_9X[1] 范围是-180~180
rotation_9X[2] 范围是-90~+90

因为是第一次接触姿态相关技术
我看到两篇文章
一篇是CSDN上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pitch值是不能超过90度,这里牵扯到了万向锁的知识,不再多说,网上很多讨论。”
另一篇是关于游戏开发的文章

a) 偏航角(heading):控制观察方向,是与正北方向的夹角,顺时针一周为360度
b) 俯仰角(pitch):简单的说就是抬头或低头的角度,水平为0度,低头为0至90度,抬头为0至-90度,

所以我觉得rotation_9X[2] 应该是俯仰

网友:
相当给力的说明啊!

根据输出范围来推断算法的输出含义,受教了。

网友:
有些东西可能看看手册就能了解
但是英文不好 肯不动啊

网友:
非常好的过程,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