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传感器LPS22HB干货汇总(含网友评测+使用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等)

楼主:
 一、了解LPS22HBTR

侃聊气压传感器LPS22HB(@melau网友)
ST工程师解说LPS22HBTR(全模塑封装气压传感器 )
LPS22HB的内部结构

二、使用LPS22HBTR

网友评测分享
天气监测之气压监测(@supermiao123网友)
LPS22HB的传感器评测分享(@常见泽1网友)
LPS22HB 的 Micropython 程序移植(@dcexpert版主)
LPS22HB气压传感器介绍(基于SensorTile和Micropython,@dcexpert版主)

网友使用LPS22HBTR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汇总

@大秦正声 问:发现气压传感器的数据有不小的跳动。

@uniquey解答你说的是气压Noise吧,SensorTile上的LPS22HBP noise RMS pressure sensing noise(3) with embedded filtering情况下达到 0.0075 hPaRMS精度。LPS22HB内置LowPass Filter功能,你看看有没有打开(读寄存器0x10的EN_LPFP和LPFP_CFG位)。

@大秦正声问:测量的结果每天室内同样高度都变化的,海平面压强变化应该和温度有关,有温度补偿算法吗?

@jmsht33 @ly_sz解答:LPS22HBTR 已经内置温度补偿了。气压传感器测高度只是用来测相对高度的变化,不能准确测试海拔高度。可以计算海拔高度,误差在米级单位。

@uniquey 的解答:气压值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位置,每天的气压值都是不同的,甚至1小时前跟1小时后都是不同的。这都是正常现象。所以气象局每天固定间隔一定时间都会报一次当地大气压值和海平面气压值。

@johnrey 问:气压不是会随其他环境参数变化么?那还能通过气压测量绝对海拔么?

@littleshrimp 的解答:可以通过读取气象站数据计算或者在参考点上放置第二个用于校准的传感器。
@jmsht33的解答:现阶段的气压传感器主要用于相对高度测量,气压的误差问题通过补偿和多传感器融合解决

@supermiao123 问:LPS22HB 的测量结果第一天数据还算正常,第二天就不对了,而且看传感器的量程 260 ~ 1260,现在测量值已经超过了量程。详见:LPS22HB 的测量结果问题求助

@uniquey 的解答:如下图所示,芯片上面类似镜面的区域,可不要弄坏弄脏了。所以气压计一般不能放在通气口处,容易进灰尘。看你的数据跟正常的相差好大,看样子是气压计硬件异常。像其他人说的,怎么清洗或吹一下,看什么情况下可以恢复,再进一步判断问题原因。

@littlshrimp 问:这个压力传感器封装很特别,和以前看过的传感器不一样。通常压力传感器都有一个开孔,里边会有膜片,这个好象是把膜片放在外边了,或者那个白色的疑似硅片的东西就是用来检测压力的?很想知道这个传感器的结构和原理。

@jmsht33 的解答:传统的气压传感器简单使用带孔的铁壳封装,ST的full molding技术-----采用通孔硅片将气压检测膜单结构技术。此种技术的好处:
1.保护内部bonding线,抗腐蚀能力提升
2.减少外部应力影响
3.材质的一致性降低了温度干扰
4.单片传感器
5.高防爆破压力-内在机械制动器
6.良好的温度表现-同一个温度系数(只有硅)
7.更强大和更薄的传感器
关于通孔硅胶:表面保护的硅片和内部检测膜是一体的,亮片上有6个小孔,放大了可以看到,孔更小的话,防尘特性有提升。

@littleshrimp 追问:使用放大镜看了一下表面,没发现有小孔呢?
@jmsht33 的解答:放大倍数不够吧。附上LPS22HB 气孔位置图,多孔设计,堵上1-2完全不影响使用 。孔是通过IC蚀刻工艺打上去的,控制孔径,蚀刻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