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AMG SensorTile开发大赛 健身小管家】02 ALLMEMS1试用

楼主:
我们先看看官方的readme文档。有这么几个要点
- 可以采集各种传感器数据,这里主要关心的是LSM6DSM
- 提供3个service。一个提供硬件数据,第二个是console service,最后一个是给配置用的。
- 可以通过串口来看到初始化和debug输出。sensorTile需要在更改以下文件的第66行(取消注释)。Projects\Multi\Applications\ALLMEMS1\Inc\allmems1_config.h

编译完毕顺利下载(官方还提供了一个命令行下载的bat文件),连上串口,波特率460800/8/N/1,哗啦看到一堆信息。还是蛮有用的。比如温度传感器2有问题(不存在?),没有电池(这个正常,因为放大架子上了)。数据发送频率,500ms和50ms

然后看到3个服务

这个时候,小灯是一闪一闪的。如果用蓝牙扫描,可以看到设备AM1V220

连上以后就开始不停的发数据了,在串口上可以看到不过为什么温度是-490!!可能和上面缺少一个温度传感器有关系的。

手机上也可以看到这些数据,这个很多人都已经分享了,这里就不贴了。滑动手机app界面,可以切换,这时候串口上也会有相应的输出。不同页面对应不同的log
plot界面

plot的串口输出

事件检测的串口输出

led控制的串口输出

整体信息还是很丰富的。这个对后面的蓝牙协议研究也有挺多帮助的。下一篇计划分享ALLMEMS1固件中的蓝牙传输的东东

网友A:
什么例程啊。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例程啊。这是

ALLMEMS1啊

网友B:
大板子(STLCX01V1)上没有单独的温湿度sensor,这里的温度采集来至LPS22HB这块压力传感器(附带温度检测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板子(STLCX01V1)上没有单独的温湿度sensor,这里的温度采集来至LPS22HB这块压力传感器(附带温度检测 ...

问题是我看了初始化的代码,temperature sensor1使用的是auto模式初始化,其实初始化的就是LPS22HB啊,显示在正常;后面的pressure初始化也是ok的,怎么会temperature sensor2出错呢。sensor2直接就是初始化LPS22H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我看了初始化的代码,temperature sensor1使用的是auto模式初始化,其实初始化的就是LPS22HB啊,显 ...

因为这里的temperature sensor1与temperature sensor2是同一个sensor-LPS22HB,第一次已经初始化了LPS22HB了,所以第二次初始化时就报错了:(感觉跟它的写法有关系)
  if(TEMPERATURE_SensorHandle[ LPS22HB_T_0 ].isInitialized == 1)
  {
    /* We have reached the max num of instance for this component */
    return COMPONENT_ERR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