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在此求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本人刚接触模拟电子,想设计并做一块BMS板子。上一周学会简单使用AD10(大神不要见笑,相当于零基础的)。期间也看了一些模电相关知识,但是感觉这一块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应该怎么学习,零零散散地看功放、电源等等,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入手还有把需要用到的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感觉到有些迷惘和无助。求各位经验老到的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画电路板和模拟电路一点关系也没有。电路板不过是便于将模拟电路各元器件联接起来。不用电路板,也可以完成模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电路板和模拟电路一点关系也没有。电路板不过是便于将模拟电路各元器件联接起来。不用电路板,也可以完成 ...

嗯嗯,我也感觉到了。因为画仅仅是画,AD10这些仅仅是一个工具,但是我现在就是没有那种设计理念和思维模式。不知道要怎么学习。

网友:
“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入手还有把需要用到的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感觉到有些迷惘和无助”
从什么地方入手,看你的基础知识到什么地方。
学习模拟电路,那么“电路分析”的基础(指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开始的那些内容)是必要的。如果“电路分析”一点都不知道,建议先把这一块补上。
如果“电路分析”已经掌握,建议完整地学习几本书,例如谢嘉奎或者康华光或者童诗白主编的教材。“零零散散地看功放、电源等等”,一方面不可能深入,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