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反馈电阻值确定

楼主:
如何确定运放的反馈电阻的数值
比如已经确定了放大倍数10,1k:10k或者10k:100k都是可以,有没有什么计算的方法

网友A:
一般地说,电阻值不宜太大也不宜太小。太大的电阻值不够稳定(容易变值),太小了耗电太多。
当然,在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情况下,该电阻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例如在10kΩ到100kΩ范围内就属于不太大也不太小,在此范围内可以任意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说,电阻值不宜太大也不宜太小。太大的电阻值不够稳定(容易变值),太小了耗电太多。
当然,在不是太 ...

我这样想不知道对不对:一般电压型运放的最大安全输出电流为10mA如果最小电流为2mA的话,那么如果输出电压最大为4.5v(由detasheet得知),则Rf=Uo/Imin=4.5/2=2.25k。希望能够和各位大神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想不知道对不对:一般电压型运放的最大安全输出电流为10mA如果最小电流为2mA的话,那么如果输出电 ...

运放没有什么最小输出电流的限制,输出电流为零也可以。
倒是普通运放有个输入偏置电流(Input Bias Current),例如LM358运放此项参数规定最大100nA。那么显然反馈电阻太大了,就会由于此电流造成较大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