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220V转5V 且电流2A的芯片

楼主:
请问有没有220V转5V 且电流2A的芯片,找了一圈没找到。
想用一块芯片的原因是电路要尽可能的小。
如果没有,还有其他方案吗?完成220V转5V 电流2A,并且电路尽可能小

网友:
交流220V转换成直流5V?
电压差别这么大,不使用变压器很难做到。设计成必须使用变压器的芯片,倒是有的。

网友:
难道你的商城不卖变压器?

网友:
TI 的UCC28700系列的都可以

网友:
自己淘宝ACDC模块呗

网友:
有见过模块的,之前我在展会上见到过有模块这样可以实现,国产的比较便宜一点,国外的贵。。。。。

网友:
淘宝买海凌科的模块就行,我用着还不错

网友:
某宝上很多

网友:
我们220V转5V2A不需要变压器的解决方案,外置MOS,可以致电15014043136联系何'R,谢谢!

网友:
拆过一个摇控插座,里面就是直接220v整流后dc2dc降压的,芯片忘记了。

网友:
买个市面上常用的5V 直流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