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hfss运行中红色圆圈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原因

楼主:
红色圆圈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你跑出result之后又修改了仿真参数导致result不可用了吧,再次run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跑出result之后又修改了仿真参数导致result不可用了吧,再次run一下试试

要重新运行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