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写进去板子没反应,帮忙看看哪里有错误

楼主:
#define GPIO_LOCK_KEY  0x4C4F434B
#define RED_LED GPIO_PIN_1
#define BLUE_LED GPIO_PIN_2
#define GREEN_LED GPIO_PIN_3
Static int i = 8;
void Int_GPIO_F_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status;
status=GPIOIntStatus(GPIO_PORTF_BASE,true);
GPIOIntClear(GPIO_PORTF_BASE, status);
if((status&GPIO_PIN_4))
{
              SysCtlDelay(10*(SysCtlClockGet()/3000));
              while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4) == 0x00);
             SysCtlDelay(10*(SysCtlClockGet()/3000));
              TimerEnable(TIMER0_BASE,TIMER_A);
       }
}
void Timer0IntHandler(void)
{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TIMER_TIMA_TIMEOUT);
    if(i==8)  {i=2;} else {i=i*2;}
}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GPIO_LOCK_KEY;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CR) |= 0x01;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TIMER_CFG_PERIODIC);
        TimerLoadSet(TIMER0_BASE,TIMER_A,100000000);
        IntEnable(INT_TIMER0A);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TIMER_TIMA_TIMEOUT);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4, GPIO_DIR_MODE_IN);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4,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0xff);
        GPIOIntType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4, GPIO_LOW_LEVEL);
        GPIOIntEnabl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4);
        IntEnable(INT_GPIOF);
        IntMasterEnable();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RED_LED|BLUE_LED|GREEN_LED, RED_LED);
        GPIOIntRegister(GPIO_PORTF_BASE,Int_GPIO_F_Handler);
        while(1){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i);
              }
}

网友:
程序写进去板子没反应,你想要达到啥效果呢。实现什么功能。好歹给个大概说明把。

网友:
先确认编译是否正确,编译器有没有输出执行文件,再检查烧录操作。对程序没有把握时,先编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做测试。如果简单程序编译、烧录都没问题但依然不能运行,那说明硬件有问题。

网友:
TI的哪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