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R05超声波测距,用外部中断方式,测距不准而且有抖动变化大,希望大家看看

楼主:
我没有用输入捕获,也不是在while循环里判断,而是用外部中断我定时器配置1us计数频率,然后再中断函数里计算距离,但是有点问题,首先数据不准确,而且数据抖动很大,不知道啥原因,但从原理上来说我这样检测应该是没问题的呀,而且反而比while循环检测好。网上好多要么是定时器输入捕获,要么是while循环判断,没有用外部引脚中断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方法,希望大家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A:
这么干看很难看出问题,感觉你time的计数会溢吧,大于65535us就测不对了。

原理上说还是用定时器捕获的比较合理,管脚中断到中断处理有时间差,捕获方法没有这个问题。

你这样用一个信号源实验一下看对不对

网友B:
中断法可用,但定时器编程要注意。回波时间如果大于定时器周期,必须借助寄存器用累加法扩展计时时间。另外,距离计算程序不宜全部放在中断中进行,中断程序应尽量精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干看很难看出问题,感觉你time的计数会溢吧,大于65535us就测不对了。

原理上说还是用定时器捕获的 ...

0.065毫秒*声速340差不多22米肯定是够了,这个有效检测距离也才4.5米,而且我试验的时候差不多10cm左右,也还是会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干看很难看出问题,感觉你time的计数会溢吧,大于65535us就测不对了。

原理上说还是用定时器捕获的 ...

而且用51也是靠定时器计数来得到的,我在51上可以的,而且感觉还是比较准确的测距,就是想用51这种思维方式移植到32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断法可用,但定时器编程要注意。回波时间如果大于定时器周期,必须借助寄存器用累加法扩展计时时间。另外 ...

我试了一下,如果只是把定时器数据传出来,在串口上看也会有波动,有时候个位数跳变到百位数,这样可以看出,我定时器应该配置的没有问题了,只是不知道外部中断有问题,还是程序处理那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一下,如果只是把定时器数据传出来,在串口上看也会有波动,有时候个位数跳变到百位数,这样可以看 ...

用示波器看看输入信号即可获知,软件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A:
也可能是信号抖动

网友D:
程序进入定时器中断需要一定时间,中断处理也需要时间。信号是不是有抖动?这都是可能的问题。用单片机中断做超声信号捕获要求单片机主频够高,测距不能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程序进入定时器中断需要一定时间,中断处理也需要时间。信号是不是有抖动?这都是可能的问题。用单片机中断 ...

我没有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信号抖动

但是用51就很稳定,能不能帮我看看是不是程序框架有问题还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是数据不稳定,模块在振动时,数据完全不对,不知道是不是模块整体的震动导致接收头角度发生变化,或者收到了多次反射的回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