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安全问题

楼主:
      锂离子电池是现阶段能量密度最高的二次电池类型,另外由于工作电压比较高(约3.6V),单节就可以直接驱动很多电子设备,因此在手机等便携式设备上广泛应用。
      锂离子电池工作时电压比较平稳,但是在充电或放电过程的末段,电动势会急剧变化,如下图

      如果对电池不加保护,很容易出现电池过充或过放,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过充电产生金属锂结晶,容易造成内部短路。内部短路会迅速发热,使电解液气化,造成电池膨胀,甚至爆炸
过放会使蓄电材料脱落,永久损失容量,为了使电池长期安全工作,必须通过一定手段保持电池工作在安全范围内。一般包括这么几点:

选择适当的电极材料——例如磷酸铁锂电池就比钴酸锂更安全一点

提高制备工艺水平——保证材料涂敷均匀。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制备电极材料的工艺真的跟生产奶粉很像。
增加安全装置——大部分硬壳的电池能尽可能保证不变形,但是如果内部压力过大,可以通过防爆孔泄压。
应用外部安全保护电路——无论电池自身有多高的安全性,使用中也必须通过外部电路限制其工作电压范围,避免进入过充或过放的区域。

前3点是电池的先天条件,用户能选择但是不能改变什么,只有第4点是给用户施展的空间
对于单节电池,比较常见的办法是给电池加一个保护板,只对电池的过充进行保护,防止充电时电压过高,对充电和放电过程完全不做控制。在极简单的保护板中,只用一个齐纳二极管就可以实现对电压的限制,当然效果极差,会严重提高电池的漏电流,结果就是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电池会过放电而失效。

      在市场上那么多劣质的消费产品里,能做到这个程度的都已经算是良心了,还有很多就直接当干电池用,纯属谋财害命
比较高级的办法是实时监测电池的电压和温度,并且估算电池的荷电状态(SOC,也就是电量的百分比,功能完善的还要估算内阻啥的),对电池的充电和放电过程加以管理,以保护电池的安全,延长使用寿命。
这种对电池充放电过程实时监测,能够评估电池工作状态,并对充放电过程进行管理的一大类设备,称作电池管理系统(BMS)
     手机是个典型的单节电池供电的设备,每个手机内部都包含了针对单节电池的BMS,这些BMS的最重要功能是:1,保证安全,不起火爆炸;2,估算电量;3,管理充电,调整充电电流
     锂离子电池大多标称充电循环次数500次,意思是经过500次深度充放电以后,可以保证有效容量不低于80%,如果是半电量的浅充放,循环几千次不成问题。所以对于手机这类产品,随时充电是对电池最有利的。

网友:
可以用电池模拟系统来代替真实电池进行测试,优点如下
        模拟每一串电池的电压;
        设置电压采样的断线等故障;
        模拟多路温度采样电阻值;
        模拟电流采样的信号,包含分流器和霍尔;
        模拟高压信号,小于1000V;
        模拟各路继电器控制输出;
        模拟各种控制信号输入;
        具有上位机软件,方便工程师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