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做的机械玩意

楼主:
应客户需求硬生生的将搞嵌入式的变成了搞机械的,电子工程师还得全面发展
上图展示一下作品,高性能伺服电机+减速机,运输小车1代。。。

通电测试后可用。

网友A:
实现什么功能的高科技?

网友B:
目测最后就是靠图下边横轴被上面的横轴用皮带带着转,这为了实现啥子目的呢?用的应该是一个带减速的步进电机吧,看电机好像是两截,应该是减速的,或是伺服电机,可以转接来转接去,好像机械转接的整个过程没有减速也没有加速,反而多加了两个轴,还有一个链,目的何在呢,也看不太清楚。不会是小孩子的摇摇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最后就是靠图下边横轴被上面的横轴用皮带带着转,这为了实现啥子目的呢?用的应该是一个带减速的步进电 ...

主要实现对试验仪器的悬挂,进行仪器位置变动,前面是动力轮后面是从动轮,主要是在角铁上行走,很简单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现什么功能的高科技?

简单的试验辅助设备

网友:
电子和机械相结合才能找出更高端的产品。

网友:
顶楼主,我也曾经为了做一个倒立摆的架子直接变身为车间场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