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了这个NEW:BIT,但是这个加速度传感器貌似坏的

楼主:
 收到了这个NEW:BIT,其它功能还好——但是这个加速度传感器貌似坏的... 怎么都不灵啊

网友:
好多人说你可能是个妹子,不过我看不像,你放张白级到腿上是为啥?

网友:
你试试这段代码,看能不能读取加速度的数值。
while True:
     accelerometer.get_x()
     sleep(1000)

网友A:
如果的确有问题,可以换一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的确有问题,可以换一个的。

谢谢哈!~ 目前蓝牙OK,但指南针貌似也不行... 抽空再试试后,综合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