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解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电阻Rg和电阻Rgs这两个电阻值该什么算呢,还要那个温度保险丝的选择,选多大电流和温度值呢?

网友:
FUSE是温度保险丝?
所有保险丝都是因为温度过高而熔断的。
图中FUSE是个温控开关吧?

网友A:
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对于用于控制的耗电(或直流)几乎没有。

但MOS制造中,产生寄生参数,如电容。会使电路设计时有所考虑。

两个电阻的作用:

Rgs, 不使G极悬空。

Rg : 控制驱动MOS管的电压波形(因为有Cgs存在)

图中,我从来没有见过在这里使用保险丝的。呵呵

网友B:
图中那个圆圈,中间有个字母M,是什么东西?此符号过去常用于表示直流电动机。
难道MOS管用来线性调整电动机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对于用于控制的耗电(或直流)几乎没有。

但MOS制造中,产生寄生参数,如电容。 ...

请问一下 这个Rg与Rgs 电阻该怎么计算的呢?谢谢大神

网友:
Rg属于MOS驱动电阻,10欧-30欧级都可以,大了导通慢,管子导通损耗大
Rgs是可以10K-100K级,这个是泄放电阻保护MOS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中那个圆圈,中间有个字母M,是什么东西?此符号过去常用于表示直流电动机。
难道MOS管用来线性调整电动 ...

嗯 MOS管通过输入电压来调节直流电机的转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USE是温度保险丝?
所有保险丝都是因为温度过高而熔断的。
图中FUSE是个温控开关吧?

FUSE是温度保险丝,保护mos管因温度过高造成mos管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 MOS管通过输入电压来调节直流电机的转速

如果此电路目的是“通过输入电压来调节直流电机的转速”,那么就要考虑输入电压范围以及MOS管导通电压(Vgsth),以便输入电压变化范围可以使MOS管中电流从零变化到完全导通。
这种情况下,Rg和Rgs两支电阻主要考虑对输入电压分压。
由于电动机转速变化不会很快,所以输入电压变化也不会很快,此时不必考虑Rg对开关速度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USE是温度保险丝,保护mos管因温度过高造成mos管损坏

用温控开关控制MOS输入,温度过高时令MOS管关断,那么MOS输出端(漏极)需要保护,以免MOS管突然关断电动机产生感应电动势过高击穿MOS管。
MOS管输入端(门极)最好也加上保护。

网友D:
线性控制, MOSFET的温充比较高, 楼主需要注意结温对跨导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此电路目的是“通过输入电压来调节直流电机的转速”,那么就要考虑输入电压范围以及MOS管导通电压(Vg ...

这是汽车里面的一个调速模块电路,电压一般就12V,控制电压最大12V,Mos管开启电压2-4V,请问您,这两电阻该什么设计即阻值多少才算合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汽车里面的一个调速模块电路,电压一般就12V,控制电压最大12V,Mos管开启电压2-4V,请问您,这两电 ...

又见汽车空调风机能耗调速法, 唉... 隔行如隔山真是恒古不变的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线性控制, MOSFET的温充比较高, 楼主需要注意结温对跨导的影响

请问您,该mos管工作温度为175℃,我设计该温度保险丝温度为175*70%算合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该mos管工作温度为175℃,我设计该温度保险丝温度为175*70%算合理吗?

可以, 注意11楼的问题. 另外电机调速不宜用能耗法, 虽说MOSFET+散热器可能比功率电阻要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温控开关控制MOS输入,温度过高时令MOS管关断,那么MOS输出端(漏极)需要保护,以免MOS管突然关断电动机 ...

就是栅源与漏源并联一个电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汽车里面的一个调速模块电路,电压一般就12V,控制电压最大12V,Mos管开启电压2-4V,请问您,这两电 ...

我在9楼说的是“输入电压范围”,不是“控制电压最大”多少。
只知道MOS管开启电压2-4V是不够的,还需要知道MOS管完全导通(漏极电流达到你所需要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以上)门极电压是多少。MOS管有个参数叫互导(gm),表示门极电压变化1V,漏极电流能够变化多少,单位西门子(S)。例如你需要最大电流10A,该管gm为4西门子,那么漏极电流从零变化到10A需要门极电压变化2.5V。考虑到开启电压2-4V,那么漏极电压为10A的门极电压需要4.5-6.5V。你的输入电压经Rg和Rgs分压后必须能够满足这个门极电压变化范围(2~6.5V,再放些裕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栅源与漏源并联一个电容吗?

栅源之间宜用一支稳压管保护,并联在栅极源极之间。
漏极保护用一支二极管,与电动机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9楼说的是“输入电压范围”,不是“控制电压最大”多少。
只知道MOS管开启电压2-4V是不够的,还需要 ...

就是那个gfs的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个gfs的值?

是的。此值表示门极电压变化1V可以造成漏极电流变化多少A(当然,有一定测试条件)。
这也就是PowerAnts在11楼所说的跨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此值表示门极电压变化1V可以造成漏极电流变化多少A(当然,有一定测试条件)。
这也就是PowerAnts在 ...

刚查了 gfs为42  电流最大电流21A,即门级电压要求0.5V 是不是分压后到栅极的电压必须在2.5-4.5V直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查了 gfs为42  电流最大电流21A,即门级电压要求0.5V 是不是分压后到栅极的电压必须在2.5-4.5V直接呢?

是要求你的输入电压及其变化经分压后可以达到2~4.5V。
要求最低为2V,因为电动机电流最小为零。如果恰遇到一支开启电压低的管子,那么MOS关断就要门极低到2V。输入电压据你说最大12V,经分压后至少要4.5V(最大输入对应漏极最大电流所需要的门极电压)。输入电压经分压后最小要2V。如果你的输入电压变化范围只有8~12V,那么这个电路不能实现输入端控制电动机电流从零到最大的要求。

网友:
坛友很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