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传感器的输出输入阻抗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电容传感器设计前辈,设计的两极板电容传感器极板间距为d,面积为s,两极板上施加的电压为峰峰值为U的正弦波,正弦波的频率为f,请问电容传感器的输出输入阻抗怎么计算呢?谢谢啦

网友:
“两极板上施加的电压为峰峰值为U的正弦波”
这种情况,电源与你的电容传感器直接联接,谈不到电容传感器的输入输出阻抗。
电容两端就是电源两端,电源的内阻抗与电容并联了。

网友A:
    maychang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啦 学习了,刚才我表述的另一种情况是三极板电容传感器,中间极板是输出,初始位置时上下极板与中间极板的间距均为d,上下极板上分别施加峰峰值相同且频率相同但相位相反的正弦波,中间极板输出直接接运放的正向输入端(相当于跟随器),请问这种情况是否有电容传感器输入输出阻抗的说法呢?我在书中及一些文献中有看到说这种差动结构的输出阻抗较高,但都没有给出表达式,我自己觉得这个输出阻抗是否是Z=1/jwc?,如果是,是否有输入阻抗一说呢?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ychang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啦 学习了,刚才我表述的另一种情况是三极板电容传感器,中间极板是输出, ...

“我自己觉得这个输出阻抗是否是Z=1/jwc?”
式中的“c”,是指中间极板到上下极板的总电容?还是到一个极板的电容?
如果是中间极板到上下极板总电容(到上极板电容与到下极板电容之和),那么此式正确。

网友A:
是总的电容,请问三极板的情况下是不是没有输入阻抗一说吗?这个输入阻抗要怎么理解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总的电容,请问三极板的情况下是不是没有输入阻抗一说吗?这个输入阻抗要怎么理解呢?谢谢

我觉得,电容做为一个传感器,不需要了解它的输入阻抗,你只要知道他的输出阻抗很小就OK了,电容加上信号,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内阻很小的电源,电容信号直接接上跟随器,阻抗变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用测量电容的仪器测一下,就知道电容的大小,再根据使用的频率,计算出容抗。有更先进的仪器,就可以直接测出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