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F2802X

楼主:
什么是内部上拉和下拉寄存器,它的工作原理,求介绍

网友:
C2000i的资料SPRUGL8中的第四章 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中有介绍,但它没有下拉。

具体的上拉强度,请参见具体芯片的手册。

网友A:
上拉,就是将引脚通过一个电阻或电流源接到电源,

下拉,就是将引脚通过一个电阻或电流源接到地

网友:
多谢前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就是将引脚通过一个电阻或电流源接到电源,

下拉,就是将引脚通过一个电阻或电流源接到地

多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