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5973D的问题

楼主:
以前一直用的是L5973D,用以产生3.3V,4.2V的电压,用的是手册上的典型电路。参数一至,只是反馈电阻的值不一样而已。输入是24V的直流电。用了很多一直很稳定,没出什么问题。

最近,要用上面的这个电路产生5V的电压。于是将图中的R1改为10K。理论上应该产生5V电压。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插24V电源,L5973D就烧毁了。同样的电路,R1为5.6K时,即产生3.3V时,就能正常工作。百思不得其解。

熬了几个晚上,一直没有进展。烧了十多片L5973D了。求大侠们帮帮忙,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5V后面接负载了吗?

网友:
楼主我的观点如下:
1、有关R1,R2的阻值,这个你要仔细看datasheet,这个阻值是算出来的,不是随意的哦。这个楼主请留意(我没有看datasheet);

2、还有L1,这个也是需要计算的,这个的电感值也是需要计算的。而且要在选择的时候考虑到电感感值的大小和负载电流的大小;

3、VREF的的问题,这个datasheet里面应该在相应的章节有说明;

其实这种电压芯片基本的用法都差不多,我之前写过一个ti的这种芯片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下。
说白 了,你读清楚datasheet,包括对有些电容的选择(相关章节有细节的说明),你就会使用这种芯片了。

如下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9086-1-1.html

网友:
10多烧,这么多,应该设计有问题,
要仔细看芯片手册

网友:
烧坏是在接负载还是不接负载情况下呢

网友:
可能是电感选的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