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设置读保护问题

楼主:
疑问:不通过软件的方式,而是通过代码操作option选项字节,取消读保护,会擦除全不FLASH?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读保护比写保护级别高,不擦除flash去不掉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读保护比写保护级别高,不擦除flash去不掉读保护

是这样子的哦,谢了

网友:
有关读保护问题,请下载ST的官方的flash编程手册,我记得在这个文档里面有说明的。如果是F103的话,st官网搜索PM0042 ,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