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MSP430F149测频率,通过1602显示

楼主:
做了几天了,都没有进度,帮一下忙吧,谢谢了

网友A:
以前做过,用捕获的方式,可以试试看,看你测的是什么信号的频率。如果是正弦信号,将正弦信号通过硬件比较器转换成PWM波,再测会比较方便。如果是不规则的信号,可以选择测峰值。方法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用捕获的方式,可以试试看,看你测的是什么信号的频率。如果是正弦信号,将正弦信号通过硬件比较 ...

恩,你还有程序代码吗,我在网上找的代码,经过自己修改之后,不能实现功能

网友:
我找找看

网友:
代码发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有代码的话分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