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一款单片机

楼主:
请问有那款单片机能同时控制输出6个PWM信号控制?

网友:
STM32就行吧

网友:
很多吧,一个定时器可以控制多路PWM的

网友A:
这款单片机能同时控制6个舵机同时工作吗?

网友:
ATmega88A-AU和dsPIC30F3010-20I/SO又有6路PWM输出。

网友:
麦肯单片机就可以,QQ:459023641

网友:
如果实在要说,其实51都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单片机能同时控制6个舵机同时工作吗?

这就是属于控制上的事情了,要看你怎么控制,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