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24V 电源

楼主:
请问在哪里够买220V转±24V 的电源?

网友:
220V转±24V 电源还真不多。如果实在买不到,可以用 一只220V转48V 电源做一个±24V。

网友:
到比较贵的明纬看看

网友:
打算是用在什么产品身上的

网友:
如果电源要求不高 可以某宝上买手工制作环牛  三引线的 不贵  几十块钱

网友:
你找下功放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