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手机模组调试专用电源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平行电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指标如下:

输入电压5V
输出电流0-420mA
Vfb10-38V
精度0.23mA
VCC1.2-4.3V
IOVCC1.2-4.3V
精度0.0117V
最大输出电流1A

以上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均可通过I2C协议控制,主要用途是在调试LCD显示效果的过程中动态设置电流和电压,结合arm板及上位机,将所有条件下的结果遍历,从而获取需要的结果。

方案如下:背光(电流驱动):LP8543(TI)
电压(电压驱动):ANX6588(智安)+AD5282(ADI)

硬件默认配置如下:
PWM
FAULTX
SCLX
SDAX
ALSI
逻辑1
x悬空

软件驱动如下:
BLU配置说明
主要使用00H,05-09H寄存器0H5H6H7H8H9H
void  PowerSet_BLU(U8 Is)
    {
     /*
     LP8543_ID = 0x58;
     address function   defualt value
     0x00 dipaly1_pwm      0xff;
     0x01 config1        0x00;
     0x02 status        0x00;
     0x03 Identification    0xf9;
     0x04 output control     0x00;
     0x05 display1 current   0x00;
     0x06 display2 current   0x00;
     0x07 boost control     0x60;
     0x08 display2 pwm     0x00;
     0x09 config2        0x00;
     0x0a als msb        0x00;
     0x0b als lsb        0x00;
     0x0c fault         0x00;
     0x0d temp msb       0x00;
     0x0e temp lsb       0x00;
     0x72 eeprom_control    0x00;

     EEPROM MENMORY MAP

     0XA0 ALS A1        0X3D;
     0XA1 ALS B1        0X0A;
     0XA2 ALS THR        0XFF;
     0XA3 ALS A2        0X00;
     0XA4 ALS B2        0XFF;
     0XA5 ALS THR2       0XFF;
     0XA6 ALS A3        0X00;
     0XA7 ALS B3        0XFF;
     0XA8 PWM A1        0X40;
     0XA9 PWM B1        0X00;
     0XAA PWM THR1       0XFF;
     0XAB PWM A2        0X00;
     0XAC PWM B2        0XFF;
     0XAD PWM THR2       0XFF;
     0XAE PWM A3        0X00;
     0XAF PWM B3        0XFF;
     0XB0 DISP1_CURRENT     0X62;
     0XB1 DISP2_CURRENT     0X62;
     0XB2 SLOPE_SEL[1:0] OUTPUT_CONF[1:0]  ALS_EN ALSO_POLARITY BOOST_FREQ UVLO_THR    0X21;
     0XB3 EN_SLOPE RESERVED TEMP_LIM[1:0]  FAULT_SEL[1:0] EN_DISP2_MON DIS_TEMP_CALC     0XA8;
     0XB4 RESERVED EN_STANDALONE RESERVED  EN_AUTOLOAD BOOST_MODE DISABLE_PS FILTER_TIMER  0X15;
     0XB5 PWM_MODE BOOST_UP[1:0]  PWM_FREQ[2:0] PSPWM_FREQ[1:0]                 0XBC;
     0XB6 RESERVED[7:0]       0X00;
     0XB7 RESERVED[7:0]       0X00;
     0XB8 RESERVED[7:0]       0X00;
     0XB9 RESERVED[7:0]       0X00;
     0XBA RESERVED[7:0]       0X00;
     0XBB RESERVED[7:0]       0X00;
     0XBC DIG_COMP[1:0]  LED_FAULT_THR[2:0] DRV_HEEDR_CTRL[2:0] 0X90;
     0XBD RESERVED IMAX_SEL[1:0]  VPROG[4:0]     0X7C;
     0XBE ALS_PRESCALE[9:2]              0X7A;
     0XBF ALS_PRESCALE[1:0] RESERVED[5:0]       0X00;
     */
     U8   LP8543_Adr=0x58;
    /*
     A0-AF , B4-BB IS  NVM AND   SRAM
     BT_CTL=0;
     PWM=0;
     READ EE_READY .
     change  SRAM
     EE_UPDATE = 1;
     EE_READ = 1;

     EE_UPDATE = 0;
     EE_READ = 0;

     //ANOTHER WAY
     EE_READ = 1;

     */

     Write_IIC(LP8543_Adr,0x00,0X00);
     Write_IIC(LP8543_Adr,0x05,0X00);
     Write_IIC(LP8543_Adr,0x06,Is);
     Write_IIC(LP8543_Adr,0x07,0x37);
     Write_IIC(LP8543_Adr,0x08,0xff);
     Write_IIC(LP8543_Adr,0x09,0x08);

     Uart_printf("Adr:%x  ,data:%x\n",LP8543_Adr,IIC_DATA);

Display1 PWM,00灭,ff亮Display1 Curren 0-ff(0-60mA)Display2 Curren 0-ff(0-60mA)Vfb电压设定,auto_boost=1时Vfb=38V不变,led1-7随设定电流变化,好处省事,坏处效率低,芯片易发热,电源要求高;auto_boost=0时,Vfb为设定电压,led1-7随设定电流变化,好处效率高,芯片发热量小,5V供电,坏处超出设定即会保护,需前期做好验证。Display2 PWM,00灭,ff亮Current设定选择,可以使用出厂设定(EEPROM),也可以使用SRAM(实时设定),CODE中都是使用SRAM
void  Write_IIC(U8 slvaddr,U8 addr,U8 data)
    {
     rIICCON = ~0x10;
     rIICSTAT = (1<<4);

     rIICDS   = slvaddr;
     rIICSTAT = 0xF0;
     while((rIICCON & 0x10)==0);

     rIICDS   = addr;
     rIICCON  = 0xAF;
     while((rIICCON & 0x10)==0);

     rIICDS   =   data;
     rIICCON  = 0xAF;
     while((rIICCON & 0x10)==0);
     while(rIICSTAT & 1);
     rIICSTAT =  0xD0;             ′
     rIICCON  = 0xAF;
     Delay(3);
     Uart_printf("Adr:%x,Reg:%x,data:%x\n",slvaddr,addr,data);
    }

ANX6588是一款模拟IC,这里搭了ADI的数字电阻,使用方法同样是用I2C写值,参考电路在附件中,原理图出了点状况,带有公司的水印,所以这里只能截图了,其余部分我放设计图吧。
BLU部分

nmg

网友:
另外,目前在找工作,坐标上海,技能:电路设计和上位机开发,求带走

网友A:
楼主帖子中的表格部分内容没有显示,建议改变一下表格宽度,就可以显示完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帖子中的表格部分内容没有显示,建议改变一下表格宽度,就可以显示完全了

已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