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哪里够买220V转±24V 的电源?

楼主:
请问在哪里够买220V转±24V 的电源?

网友A:
市场上双路输出的开关电源模块很多,甚至有三路输出的模块。
如果你们那里买不到,用两个单路输出的开关电源模块也是一样的。

网友:
找马云,淘宝有
要注意自己需要的功率大小,不要只考虑电压输出
另,建议同一问题最好不要发几个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双路输出的开关电源模块很多,甚至有三路输出的模块。
如果你们那里买不到,用两个单路输出的开关电 ...

谢谢您,具体是在哪家公司买呢,质量要有保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马云,淘宝有
要注意自己需要的功率大小,不要只考虑电压输出
另,建议同一问题最好不要发几个帖子

谢谢,之前的帖子发错地方了,忘了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具体是在哪家公司买呢,质量要有保证的

我要是直接贴出公司名称,那就有广告嫌疑,所以最好是不贴出公司名称。
这样的模块,中国南方北方都有生产,很容易找到。

网友D:
这种事情找马云,不过你这±24V是要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哟?线性的话自己也可以绕一个!功率不大的话很好绕的!至于开关电源买成品最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事情找马云,不过你这±24V是要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哟?线性的话自己也可以绕一个!功率不大的话很好 ...

功率多少算是大的呢,输出电流要有2A左右。开关电源后面再加一个线性芯片行吗。自己设计工频变压器线性电源的话,怕性能不好

网友E:
用的少的话, 做不发买, 企业根本没有这个时间成本来供你学习, 我前年拼20台服务器, 960个运算节点, 需要20片12V,100A的电源, 最初想自制, 成本只需300块, 后来权衡时间, 买了21片明续的电源, 1800/片. 拆了一片, 布局和做工真是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的少的话, 做不发买, 企业根本没有这个时间成本来供你学习, 我前年拼20台服务器, 960个运算节点, 需要20 ...

好的,我查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具体是在哪家公司买呢,质量要有保证的

我们这里有,可以加Q5046128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多少算是大的呢,输出电流要有2A左右。开关电源后面再加一个线性芯片行吗。自己设计工频变压器线性电 ...

用开关电源行了啦!不是超精密的东西,还是不要碰线性电源了,线性电源肯定是更加好。前面你说+-24我还以为是功放用,如果是音响功放用,就绕吧,也可以买到成品,这个规格应该好买的,当然用开关电源也是没有什么问题,选择太多了也是一个问题。拆比较精密的设备里一般都会用一个线性电源给模拟电路部分用,数字电路部分还是用的开关电源,你依据你自己的用处来定位。开关电源后面用啥稳压芯片其实吧区别不会太大,毕竟前级电源是开关电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找马云,淘宝有
要注意自己需要的功率大小,不要只考虑电压输出
另,建议同一问题最好不要发几个帖子

大佬,我想问一下,在家里只有三角插座的情况下给PLC怎么通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我想问一下,在家里只有三角插座的情况下给PLC怎么通信啊

PLC通信一般是PLC自带的485通信接口或串口
把485通信或串口线搞成屏蔽线,走线时绕开强电区域,通信一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我想问一下,在家里只有三角插座的情况下给PLC怎么通信啊

真不想再拉线而且不考虑无线透传的话,可以考虑用电力线载波模块(也叫PLC,😄)用强电的火零线来做数据透传。

网友:
淡定,淡定,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