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后面加线性芯片

楼主:
把220V市电变为24V直流,使用开关电源,之后再加一个线性稳压芯片,,与直接加大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再加线性稳压芯片,效果一样吗?

网友:
“效果一样吗?”
“效果”是主观评价,很难说一样不一样。张三说一样,李四说不一样。
作为技术人员,应该用数量说话。例如纹波、稳定性等等。

网友A:
主要看楼主是用做什么,是做产品还是搞试验
包括效率和体积因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效果一样吗?”
“效果”是主观评价,很难说一样不一样。张三说一样,李四说不一样。
作为技术人员,应 ...

书上讲开关电源体积小,效率高,但是文波系数比较大,线性电源体积大,但是文波系数小。我需要的是文波系数小的电源,如果在开关电源后面再加一个线性稳压芯片,这样是不是就能使文波系数很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楼主是用做什么,是做产品还是搞试验
包括效率和体积因素

是做仪器仪表,原子力显微镜的控制板,需要一个电源模块,自己能力有限,可能设计不了。如果购买的话,线性电源体积太大,一个变压器就很笨重,开关电源小巧,但是他的文波系数很大,我想,如果买一个开关电源,220V-24V的,后面再设计一个线性稳压芯片降到模拟电路的±15V,数字电路的±5V,这样的用法。与使用220V-24 V的线性电源,后面再加线性稳压芯片降到模拟电路的±15V,数字电路的±5V。这两种用法,差别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书上讲开关电源体积小,效率高,但是文波系数比较大,线性电源体积大,但是文波系数小。我需要的是文波系 ...

开关电源之后加一片线性稳压芯片,与工频整流滤波后面加一片线性稳压芯片,两个方案相比较,前者体积重量方面都占优势。
但工频整流滤波之后的纹波中高频噪声成份很小,几乎为零,而开关电源输出端的纹波中高频噪声成份相对比较大,而且含比较大的共模成份。线性稳压芯片通常带宽有限,无法抑制数百kHz甚至更高频率的纹波。
所以,开关电源之后再用线性稳压芯片进一步稳压同时抑制纹波,必须在开关电源输出端加入无源滤波电路,然后再输入到线性稳压芯片。这个无源滤波电路通常是LC滤波,不但要减少差模成份,还要减少共模成份。
当然,如果你的用电设备对纹波中高频成份要求并不高,那就不必加入这个滤波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之后加一片线性稳压芯片,与工频整流滤波后面加一片线性稳压芯片,两个方案相比较,前者体积重量 ...

谢谢您,电源要给高精度的16位AD,DA采集模块供电,还有AD上基准电源供电。我现在想购买一个电源模块,不太清楚到底是买线性的还是开关的,我现在是在做研究生课题设计,前人使用的都是线性电源,可是现在线性电源好像没有开关电源 使用的多

网友A:
仪器仪表,所说的原子力显微镜的控制板如果MCU的话,建议还是用线性电源为主,纹波小
其实用开关电源,增加emi抗干扰电路也是可行
仪器仪表还是建议采用线性稳压芯片降到模拟电路的±15V,视功率大小做好散热,具体原因楼上的已经给分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电源要给高精度的16位AD,DA采集模块供电,还有AD上基准电源供电。我现在想购买一个电源模块,不 ...

仅仅凭这些叙述,无法判断你的用电设备需要多高的稳压精度以及纹波要求,你设想的开关电源+线性稳压芯片是否需要在开关电源与线性稳压芯片之间加滤波器也无从判断。
对供电要求非常高的用电设备,除供电电路外,其机械结构都有讲究。当然,这些全都要看具体情况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仪器仪表,所说的原子力显微镜的控制板如果MCU的话,建议还是用线性电源为主,纹波小
其实用开关电源,增 ...

谢谢您,那220V到24 V的用开关电源变换,24到15的用线性芯片这样做?,与直接220线性整流变换到15?哪种方案好点呢?因为电路中需要 ±15V,±12V,5V这些电压。想用24的电源统一提供这些电压。

网友:
我有两台功率计, 一台是横河的, 里面直接用开关电源. 另一台杭州远方的, 用的是工频变压器+7812+7805 ...

网友:
常规的LM7815,LM7915高低输入电压-36V,就看功率是否合适

网友:
直接220到15?
变压器实现,体积大,能接受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220到15?
变压器实现,体积大,能接受也行

因为做的是课题研究,不是产品,只需要能做的精确点。不用太考虑外观,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仅仅凭这些叙述,无法判断你的用电设备需要多高的稳压精度以及纹波要求,你设想的开关电源+线性稳压芯片 ...

可以这样理解吗,如果需要的电源稳压精度要求高,文波系数与噪声干扰很小,又不考虑体积大小。这个时候是不是只选择线性电源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做的是课题研究,不是产品,只需要能做的精确点。不用太考虑外观,大小

课题研究嘛,很好说,每种方案搞一下,测试一下,才能研究出来成果
这些东西花费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课题研究嘛,很好说,每种方案搞一下,测试一下,才能研究出来成果
这些东西花费不多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吗,如果需要的电源稳压精度要求高,文波系数与噪声干扰很小,又不考虑体积大小。这个时候是 ...

“这个时候是不是只选择线性电源好呢?”
估计你想说的是“选择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因为“开关电源+线性稳压”也是线性电源了。
“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线性稳压”方案和“开关电源+线性稳压”方案相比较,还要看功率大小。若是十瓦八瓦以下小功率,变压器体积重量还能够接受,成本也不是太高。若是几十瓦以上,变压器体积重量就无法接受了。
其实,开关电源与线性稳压之间加个滤波电路,成本并不高。如16楼qwqwqw2088所说“这些东西花费不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候是不是只选择线性电源好呢?”
估计你想说的是“选择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因为“开关电 ...

有一款的开关电源是24V/3A,文波是200mv.如果再加上一个线性芯片,理论上会进一步提高电源的稳定度吧,进一步减小文波,这样的话,我直接选择开关+线性(减小体积,效率还高)是不是比用工频变压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款的开关电源是24V/3A,文波是200mv.如果再加上一个线性芯片,理论上会进一步提高电源的稳定度吧,进 ...

稳定程度当然比“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线性稳压”要好。
纹波则难以确定。前面已经说过,工频整流滤波之后的纹波基频是100Hz,数十kHz以上成份很小。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则基频为数十kHz以上,线性稳压芯片对这么高频率的纹波几乎没有什么抑制。
之所以建议你在开关电源与线性稳压之间加滤波器,就是让这个滤波器将频率数十kHz以上的纹波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