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中焊盘定义批量修改出了问题

楼主:
前段时间画了个板,在布局时把十几根线条需要统一调整到正面。以下说下我的操作步骤
1.S+P+shift 选中了这些需要调整的线
2.F11调出属性修改框
3.统一把层改为了 toplayer

问题来了,线路板做回来,只要是与调整过的线条相关的过孔,只有正面有焊盘,背面没有,孔也有。查了下图纸,孔属性被当时用以上3步骤修改了,见附件

我知道不能用上述3步修改线条属性,但是如何才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况且我在图纸检查时看不出来又这样的问题。
重点请教
1.如何避免,或者怎么样检查
2.PCB元器件库带的PAD,可以锁定么
3.截图中的pad属性"完成堆栈"是个啥意思
4.这种批量调整线的情况,大家怎么处理的

万分感谢

网友:
难道就是这样修改一下嘛

把底层的走线调到的顶层,,该线属性没有意义
必须要走一遍线,保证能彻底连接
还有,孔怎么底面没有焊盘呢
再说,发制板厂之前,就没有检查一下线是否连接?

网友:
附件中的pad属性文件打不开
谈其他都是枉然

网友:
已补充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就是这样修改一下嘛

把底层的走线调到的顶层,,该线属性没有意义
必须要走一遍线,保证能彻底连 ...

对啊,不信你试试,发图DRC检查无问题,目测焊盘也未见异常。但是线路板回了就是一面少了焊盘,正面焊盘和孔,以及孔内部都是有喷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不信你试试,发图DRC检查无问题,目测焊盘也未见异常。但是线路板回了就是一面少了焊盘,正面焊盘 ...

这样调整是错误的
首先,1楼说的

s+P+shift怎么操作?

需要说的是,在选中某个层时,用快捷键shift+s用法是切换单层显示,显示线条。不要忘记了,器件并不显示,走线的连接的器件焊盘
走线用这种方法,或者说捷径,纯属乱搞

网友A:
还有,用F11调出查找相似对象,按照筛选条件
在这里把把toplayer换成bottomlayer属性
更改这么多线,难道软件没有报错,至少把线翻到另一层,应该发绿色告警吧,怎么处理的?

网友:
随便找一个线比较稀疏的走线图,F11后,只变化一条线,就有告警,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处理十多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调整是错误的
首先,1楼说的

s+P+shift怎么操作?

需要说的是,在选中某个层时,用快捷键sh ...

先S+P 选中某个网络,按shift时是复选,可以多个网络一起选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用F11调出查找相似对象,按照筛选条件
在这里把把toplayer换成bottomlayer属性
更改这么多线,难道 ...

当时toplayer改为bottomlayer时,底层还没有走线呢。
您所说的报错时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toplayer改为bottomlayer时,底层还没有走线呢。
您所说的报错时啥

无论是S+P,在复选其他网络线,
再去翻转走线的层,肯定会有绿色告警线,十几条线一块翻转,不可能在底层的线翻到顶层没有绿色告警

但是这样把告警处理掉无非是重新连接一下,怎么能把焊盘搞丢
怀疑没有把问题叙述完整

网友:
不是按F11 , 是按shift+F
然后第一个 选中导线->same
和焊盘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