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个有挑战性的PCB设计任务,有没有同人有兴趣一起学

楼主:
准备开始设计一块比较复杂的PCB板,初步确定有如下模块
- Xilinx ZYNQ7000 FPGA
- DDR
- ADC (Linear Technology)
- RF接收天线
- mixer ()
- RF VCO
- balun
- PLL
- Filter
- ...

首先求高人推荐设计工具,设计流程。

网友:
听起来像SDR,想跟楼主学

网友:
不至于比199, 299的平板复杂吧.

网友:
如果能做出来,真不得了,我想学

网友:
看个热闹,要整哪样,反正我是玩不来……

网友:
听着含厉害的样子,持续关注。

网友:
经验不足,买了两本实战攻略来恶补。

另外一方面开始准备一些芯片的原理图symbol. 根据论坛里的介绍安装了UltraLibrarian,下载了两款芯片的bxl文件用UL转成PCB工具需要的库,还算成功。可惜不是所有芯片都能找到bxl文件。不想轻易开始自己做库,尤其是封装。也请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A:
UltraLibrarian是只能做 TI 的封装转换,并且确实在TI的官网不是所有芯片都能找到bxl文件
并且赛灵思FPGA的封装需要自己搞定,或者找
看楼主的计划,板子涉及的搞难度可不少,还有射频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ltraLibrarian是只能做 TI 的封装转换,并且确实在TI的官网不是所有芯片都能找到bxl文件
并且赛灵思FPGA ...

也不只是TI, LinearTechnology和AnalogDevice也有提供bxl, 还算省了一点事。
看起来FPGA的库还是自己做省事,“FPGA system planner”水挺深的,Altium的库Xilinx也不推荐用。

网友:
多谢高人指点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不过,在高手眼里,工具其次的。我就见过用protel99 搞出了zynq板子的。

网友:
C家的工具做得太复杂了,把FPGA设计和PCB设计流程揉到一起,文档看来看去也不知道是在设计FPGA还是PCB.

网友:
开始用Altium的试用版画层次化的原理图,先在顶层画几个方框框,放上sheet entry像pin脚,再用harness连起来。
有点小儿科!Harness真不怎么好用。

网友:
在Cadence上,做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都很快的,标准封装可以用设计向导搞定。
如果lz没有cadence经验的话,还是用自己熟悉的软件把。

网友:
老板倾向于用Altium,也许便宜一点。

试了一下在Allegro (17.2) PCB librarian XL - Part Developer 里导入Vivado生成的csv文件/IBIS model都没成功,好像Allegro还停留在ISE的年代。用Verilog生成的symbol挺丑的,想省事行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