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滞回比较器怎么计算两个阈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需要计算两次。一次输出端为高电平,另一次输出为低电平,分别计算即可。

网友A:
VR2=VCC*R2/(R2+R4)
VH=VR2+((VOH-VR2)*(R2//R4))/(R1+(R2//R4))
VL自已考虑一下

网友:
补充:
VR2为不考虑R1的影响, R2上的电压
VH, HL分别为上下阈值
VOH为OP最高输出电压值

网友:
轨到轨运放的话, 计算就很简单了, R1分别与R2, R4并联, 再分别R4, R2分压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R2=VCC*R2/(R2+R4)
VH=VR2+((VOH-VR2)*(R2//R4))/(R1+(R2//R4))
VL自已考虑一下

你的计算方法不正确啊,结果有问题的,我已经会计算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计算方法不正确啊,结果有问题的,我已经会计算了,谢谢

你觉得我的算法, 那个地方不正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我的算法, 那个地方不正确呢?

Uh=5V×(R2//R1)/(R4+R2//R1)
Ul=5V×R2/(R1//R4+R2)这两个值计算出来与我的仿真结果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h=5V×(R2//R1)/(R4+R2//R1)
Ul=5V×R2/(R1//R4+R2)这两个值计算出来与我的仿真结果一致。

你这是4楼指出的轨到轨的情况, VOH=VCC, VOL=0V

我混论坛可不是吃老本, 我会做一些总结或计算表, 方便工作中快速找到答案.

这是VOH=3.5V, VOL=1V的情况

这是VOH=VCC=5V, VOL=0V的情况, 应该就跟你的算法一样了.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 我已经把excel做好了. 类似的表格, 快一千个了.

网友:
实际上, LM2903是比较器, 是OC输出, 其VOH由OC的上拉电阻与RL分压决定, VOL则由这个图表决定

整个datasheet里, 只有这个图表涉及output, sink, current, voltage等字样, 输出特性肯定由它决定, 再查 aturation是饱和的意思, 可能晚上我又忘记这个单词了,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4楼指出的轨到轨的情况, VOH=VCC, VOL=0V

我混论坛可不是吃老本, 我会做一些总结或计算表, 方便 ...

我也就做了没几个表格,新人,这个正在学习阶段,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就做了没几个表格,新人,这个正在学习阶段,受教了

用纸笔计算, 所花的时间并不比做excel节省多少, 一次搞定, 终身受益...
另外, excel还可以做很多分析, 比如说spwm滤波电感的磁密在工频周期内的变化率. 曾经用传说中的EWB仿真软件用电感对方波进行滤波看电流斜率, 但是磁导率是动态的, 仿真软件也是帮不上大忙, 用excel来分析, 波动的动态特性就非常直观了.

网友C:
未触发前,pin7对应一个点位,叠加定理pin5可以算出触发值。触发后,pin7对应一个电位,叠加定理算出返回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未触发前,pin7对应一个点位,叠加定理pin5可以算出触发值。触发后,pin7对应一个电位,叠加定理算出返回值

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2=VCC*R2/(R2+R4)
VH=VR2+((VOH-VR2)*(R2//R4))/(R1+(R2//R4))
VL自已考虑一下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一个迟滞比较器,对于高低阈值的计算还不会,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
大神,这是我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32293-1-1.html  能否帮忙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