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楼主:
请问给位技术大神,求推荐一个能与STM32F207VET6兼容的PIN TO PIN,主频越高越好。谢谢了!应用于POS机或者打印机上。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高

网友:
什么叫pintopin,就是管脚兼容吗?

网友:
那你只能在ST产品线中找上对下兼容的型号,除此无它。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了。
我找找ST的产品线吧

网友:
找找兆易有没有合适你的,就是GD32

网友:
PIN TO PIN 的就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