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O PCB铺铜

楼主:
        如图,途中红圈圈出来的部分为什么不直接铺铜成一整块呢,那样电流回路不是更短吗,他这样处理
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我也看不懂,这书是不是有问题啊?我也觉得第二种是不是更好点,这是LDO啊,又不是开关电源,静待路过的大神指点。

网友:
单点接地, 降低公共阻抗

网友:
建议初学者用同一颗功放IC, 画就电源的建军耦画4种, 在10*10cm2的双面板上就能实现, 在JLC打板只要50块钱搞定,对比噪声, 受益非浅.

网友:
单点接地

网友:
看图有点像一个是多点接地,一个是单点接地。他们的不同就是多点接地和单点接地的不同吧。不知道楼主的文档从哪里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