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手工打造红外热感应庭院照明

楼主:
看到网友devin9588 自己做的照明灯很实用,转过来给大家看看

首先,我做的这个也没什么新奇的,只是觉得眼下用得着,不用花钱买,而且还可以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就自己整了一个。
最近比较忙,很久没做东西了,去年做了个定时插座发过一次贴,后来又改进了一些不足之处(纸质外壳,时间误差大等),用到现在一直工作稳定,也算没白忙活。我家是农村的,院子比较大,但没装照明灯,晚上有点黑不太方便,装个手动开关吧,有时候人在这边,开关在那边,总觉得麻烦。刚好手里有料,干脆自己做个得了。
材料清单:
红外热感应模块一个    大概四块多
光敏电阻
LM393
精密可调电阻
光耦
NE555
电解电容
陶瓷电容
电阻若干
接线座
继电器
12V电源
灯座
8050/8550三极管
差不多就这些吧,后面有图纸。因为都是晚上下班后挤时间做的,所以没来得及多拍些图。

因为是第一次做,所以在做的过程中不停的调试,导致布线比较混乱,不整洁的感觉。本来刚开始是没有555延时电路的,但是在光线达到光敏设置的临界值时总会出现频繁的跳动,后来想用RC延时,但是效果不太好,可能是我技术太差没调好的原因吧。于是后面加了一个555延时电路,成功的解决了频闪的问题。
盒子里各部件的位置是根据我家院子里的光照环境所设置的,光敏电阻正对着西边,太阳下山后光线渐弱,可以保证光敏触发时间的准确性。
关于红外热感应的设置有两种,一种是让它不停的检测红外光,红外光出现到红外光离开,电路一直保持通电。还有一种就是我这次用的,只要发现红外光,就会触发继电器动作,然后延迟一段时间后再断开继电器。
总的来说,本电路比较简单。光敏传感器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尽量让光敏工作在光线不是很弱的情况下,因为一旦灯被点亮,光敏周围的光线也会变强,如果设置的光敏触发值是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触发,可能会再次出现频闪的问题。
本电路供电范围为9~12V,我采用12V供电。如果想做成5V的,只需要把继电器换成5V的即可。
电路完成之后,经万用表测量,在白天的时候,只有光敏传感器部分工作时的电流是25mA
夜晚在没有触发红外热感应时的工作电流是47mA
在电路所有模块都进入工作状态时的工作电流是在156mA
继电器启动瞬间电流峰值将近200mA
我用的灯是13W高亮度的LED灯,还是比较节能的。
经过几天的使用,电路工作稳定,感应距离远,感应也比较灵敏,家人对此也比较满意!
好了,本贴到此为止。下面有原理图奉上,望各位高手多多指教不足之处!谢谢!
最后再说一句:自从用了这玩意儿,我家的狗都会开灯了。

网友:
这个功耗好大啊

网友:
有做好的模块;

网友:
自己做虽然不难,可是就是丑,哈哈哈,我都是买他家的,买了好几次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9032838160&_u=t2dmg8j26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