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看门狗问题

楼主:
现在做项目用的PIC32MX250F128D,配置了看门狗,main函数里有喂狗程序,后分频1:4096,下载进去程序跑飞了,为什么看门狗不复位? 这是官方资料

网友:
同问有没有用过窗口看门狗的,具体怎么用啊

网友:
程序跑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般条件下并不会发生,应该是你编程的问题,先别考虑什么看门狗了。

网友:
1.先关掉清狗操作,看看能正常复位吗,能的话说明,你启用看门狗啦;否则那就是没配置成功
2.查代码,哪个地方导致异常的,是不是有溢出的

网友:
程序跑飞,不一定是看门狗问题
一般在线调试程序时,看门狗是关闭的.

网友:
先看看门狗是否启动了。如果经常跑飞,那明显程序本身就有问题。把主循环里的内容,分块测试,看看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配置看门狗时需要先使能看门狗,然后再配置时钟和计数长度等

网友:
代码能贴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