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12: 使用C++封装系统时钟管理模块

楼主:
对于2812的系统时钟控制部分,其实还是蛮实用的。比如倍频,分频等。又比如要想要获取各外设的输入时钟等。 只需要设置晶振时钟,可以很容易的获取各外设时钟,以及设置外设时钟等。 在头文件中声明命名空间和类名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namespace NF281x{
-
- /**
- * 系统时钟控制类
- */
- class CClocking{
- public:
- /**
- * 构造时,必须指定系统晶振或者输入时钟频率
- * @param oscClk 输入时钟频率,单位:赫兹
- */
- CClocking( const unsigned long& oscClk );
声明一个保存晶振频率的变量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private:
- unsigned long m_oscClk;
- };
-
- }
作为全系统,可以定义一个全局的对象。
提供访问系统时钟频率的接口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
- * 获取系统主频
- */
- inline unsigned long getSysClk()const{
- return m_oscClk * getPllDiv() / 2;
- }
-
- /**
- * 设置系统主频
- * @param clk 要设置的主频
- * @param wait 设置后等待计数次数
- * @warning 本函数会禁用片上看门狗
- */
- void setSysClk( unsigned long clk,const unsigned long& wait=10000 );
提供访问高速外设时钟和低速外设时钟的接口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line unsigned long getHiSpClk()const{
- return getSysClk()/getHiSpRate();
- }
-
- inline unsigned long getLoSpClk()const{
- return getSysClk()/getLoSpRate();
- }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
- * 设置高速外设分频倍率
- * @param rate
- * 取值为部分值,@see setHiSpPrescaler()
- */
- inline bool setHiSpRate( const int& rate ){
- if( (rate!=1 && rate%2) || rate<1 || rate>14 )
- return false;
- else
- setHiSpPrescaler(rate/2);
- return true;
- }
-
- inline bool setLoSpRate( const int& rate ){
- if( (rate!=1 && rate%2) || rate<1 || rate>14 )
- return false;
- else
- setLoSpPrescaler(rate/2);
- return true;
- }
提供一些便利的封装。主要是获取各外设的时钟接口,免去查询文档,究竟外设是高速还是低速。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line unsigned long getClk_ecan()const{
- return getSysClk();
- }
-
- inline unsigned long getClk_timer()const{
- return getSysClk();
- }
-
- inline unsigned long getClk_sci()const{
- return getLoSpClk();
- }
-
- inline unsigned long getClk_spi()const{
- return getLoSpClk();
- }
-
- inline unsigned long getClk_mcbsp()const{
- return getLoSpClk();
- }
-
- inline unsigned long getClk_ev()const{
- return getHiSpClk();
- }
-
- inline unsigned long getClk_adc()const{
- return getHiSpClk();
- }
有了这些功能基本对时钟的管理就完成了。
2812还有对外设的休眠管理也是和时钟相关。将会放到一个单独的类中实现。 类的功能尽量设计功能专一或相近,和其他类关系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