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12: 使用C++实现的SCI主动站程序框架

楼主:
控制器与外界通讯,一般都会使用一些约定的通讯协议,或者使用类似于Linux控制台的字符终端交互。

大体上有两种通讯模式。一种是接收上位机之类的主机的命令,并执行和输出命令的执行结果或状态。在这种被动模式,开发板称为从动站;另外一种是定时发送命令给其他控制板或者仪表,读取或者控制其他设备。在这种主动模式,开发板被称为主动站。

我们创建了这两张模式下的程序框架。

这里介绍的是做为主动站的程序框架。

应用程序的编写

首先展示一下应用程序中是如何使用这个驱动的:

第一步初始化串口设备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scia().setBps(9600,board.clock());

我们这里使用的SCIA,设置通讯速率是9600.其他参数使用默认值。

第二步定义Scia主站类对象,并设置收发缓冲区: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unsigned char sciRxBuf[256];
  • unsigned char sciTxBuf[256];
  •
  • NDm::NApp::NF281x::CSciAMaster& sciaMaster = NDm::NApp::NF281x::CSciAMaster::ins();
  • sciaMaster.setRxBuf(sciRxBuf,256);
  • sciaMaster.setTxBuf(sciTxBuf,256);
  •
  • sciaMaster.reset();

第三步在应用程序中实现报文处理的业务程序。

基本就是这样的循环:发送数据,然后接收数据,处理数据。

我的例子程序使用调试助手,接收DSP发来的start后,就发数据,然后DSP回复发送的数据,再发数据,再回复这样的循环。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unsigned char buf[10] = "start\n";
  • int num = 6;
  • sciaMaster.send(buf,num);
  •
  • while( true ){
  •     num = sciaMaster.recv(buf,10);
  •     if( num>0 ){
  •         sciaMaster.send(buf,num);
  •     }
  • }

驱动程序的设计

驱动程序时设计一个基类,然后为各串口实现子类。在子类中设定中断向量和相应的处理串口类。

基类的设计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namespace NF281x {
  •
  • /**
  • * SCI主模块驱动
  • * 由作为主动站的程序调用本类接口。
  • */
  • class CSciMaster {
  • public:
  •     typedef TRingBuf CRingBuf;
  •     typedef CRingBuf::CRingPos CRingPos;
  • public:
  •     CSciMaster( NDm::NHw::NF281x::CSci& sci  );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private:
  •     CRingBuf m_rx;
  •     CRingPos m_rxPos;
  •     CRingBuf m_tx;
  •     CRingPos m_txPos;
  •
  •     NDm::NHw::NF281x::CSci& m_sci;
  •
  •     NDm::NApp::NF281x::CPieCtl& m_pie;
  • };
  •
  • } /* namespace NF281x */

这个类使用了两个循环缓冲区,用于缓存接收到的数据和要发送的数据。

定义了简单使用的接口函数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void reset();
  • bool isError()const;
  •
  • inline NDm::NHw::NF281x::CSci& sci(){
  •     return m_sci;
  • }
  •
  • inline const NDm::NHw::NF281x::CSci& sci()const{
  •     return m_sci;
  • }
  •
  • inline void setTxBuf( unsigned char* buf,const unsigned int& size ){
  •     m_tx.setBuf(buf,size);
  • }
  •
  • inline void setRxBuf( unsigned char* buf,const unsigned int& size ){
  •     m_rx.setBuf(buf,size);
  • }
  •
  • inline bool ifTxEmpty()const{
  •     return m_tx.getPos()==m_txPos;
  • }
  •
  • inline bool ifRxEmpty()const{
  •     return m_rx.getPos()==m_rxPos;
  • }
  •
  • int send( const unsigned char* buf,const int& size );
  •
  • int recv( unsigned char* buf,const int& size );

应用程序主要使用的函数就是send和recv函数。

因为驱动程序自带缓冲区,所以应用程序调用收发函数后,可以立即返回去处理其他业务,而不用等到串口数据发送完成。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
  • * 中断处理函数
  • * 这些函数应该在中断函数中被调用执行
  • * 用户程序应该执行PIE级别的ACK操作
  • */
  • void irsRx();
  • void irsTx();
  •
  • inline NDm::NHw::NF281x::CPie& pie(){
  •     return m_pie;
  • }

真正的在SCI设备上收发数据在irsRx()和irsTx()中实现。这两个函数由中断调用。

这块可以详细看看收发函数是如何实现的。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void CSciMaster::irsRx(){
  •     unsigned char buf[16];
  •     unsigned int size;
  •
  •     if( m_sci.isInt_rxFf() ){
  •         // 接收中断,将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缓存中
  •         size = m_sci.rx(buf,16);
  •         if( size>0 )
  •             m_rx.push(buf,size);
  •
  •         m_sci.clrInt_rxFf();
  •     }else{
  •         reset();
  •     }
  • }

可以看出来,接收中断中,只是将RXFIFO中的数据转移到接收的循环缓冲区中,并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而对于发送的过程可能要复杂一些。

因为发送数据是由中断之外触发的。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t CSciMaster::send( const unsigned char* buf,const int& size ){
  •     int rt = m_tx.getSize() - m_tx.getLen(m_txPos);
  •     if( rt>size )
  •         rt = size;
  •
  •     if( rt<=0 )
  •         return 0;
  •
  •     m_tx.push(buf,rt);
  •
  •     m_sci.disInt_txFf();    // 禁用发送中断
  •     startTx();
  •
  •     return rt;
  • }

发送函数将要发送的数据存入发送缓冲区中。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发送中断到来,是不会影响send函数的正确性的,因为发送缓冲区,使用了两个pos对象,一个是写,一个是读。

但是真要发送数据时,是必须要禁止发送中断的。然后将缓冲区中的数据写到TXFIFO中,这个过程由startTx()函数实现。

为什么要有startTx()函数,因为这个过程在发送中断中也使用了。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void CSciMaster::irsTx(){
  •     startTx();
  •
  •     // 如果队列为空,则停止中断
  •     if( ifTxEmpty() )
  •         m_sci.disInt_txFf();
  • }

startTx()函数做了什么?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void CSciMaster::startTx(){
  •     unsigned char buf[16];
  •     unsigned int size;
  •
  •     size = m_tx.getData(buf,16,m_txPos);
  •     if( size>0 ){
  •         size = m_sci.tx(buf,size);
  •         m_txPos += size;
  •     }
  •
  •     // 清除中断标志
  •     m_sci.clrInt_txFf();
  •
  •     // 如果队列为空,则停止中断
  •     if( ifTxEmpty() )
  •         m_sci.disInt_txFf();
  •     else
  •         m_sci.enInt_txFf();
  • }

这样的话,我将recv()函数的实现也展示出来: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t CSciMaster::recv( unsigned char* buf,const int& size ){
  •     int rt = m_rx.getLen(m_rxPos);
  •     if( rt>size )
  •         rt = size;
  •     if( rt<=0 )
  •         return 0;
  •
  •     m_rx.getDataAndMovePos(buf,rt,m_rxPos);
  •     return rt;
  • }

这样的话,这个驱动就算是完整了。

其实这样的程序要考虑清楚各种并非事件之间的关系,成员变量是否会受影响,是否会影响程序的正确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还好,这块的代码经过测试和使用,是没问题的。

其实Ti的实时操作系统SYSBIOS中的DEV模型也是非常好的框架,我在28335平台上就是实现了一个DEV的驱动。

子类的实现

以Scia为例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namespace NF281x {
  •
  • class CSciAMaster:public CSciMaster{
  •     CSciAMaster();
  • public:
  •     static CSciAMaster& ins();
  • };

在其构造函数中需要对其进行特殊化处理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CSciAMaster::CSciAMaster():CSciMaster(NDm::NApp::NF281x::CSciaCtl::ins()){
  •     CCpu::dint();
  •
  •     pie().setIrs_rxAInt(irsDm281xSciAMasterRx);
  •     pie().setIrs_txAInt(irsDm281xSciAMasterTx);
  •
  •     CCpu::eint();
  •     CCpu::ertm();
  • }
  •
  • CSciAMaster& CSciAMaster::ins(){
  •     static CSciAMaster i;
  •     return i;
  • }

可以看出,还需要两个中断函数进行封装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extern "C" interrupt void irsDm281xSciAMasterRx(){
  •     CSciAMaster& sci = CSciAMaster::ins();
  •     sci.irsRx();
  •
  •     sci.pie().ack_rxAInt();
  • }
  •
  • extern "C" interrupt void irsDm281xSciAMasterTx(){
  •     CSciAMaster& sci = CSciAMaster::ins();
  •     sci.irsTx();
  •
  •     sci.pie().ack_txAInt();
  • }

中断函数的处理也比较简单,只需要将执行权传递给相应的中断处理成员函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