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的新功能求设置

楼主:
看人家用AD16视频,他在布线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大圆圈,可以根据你设定的规则显示里面可以走线的位置,,这是什么功能,在AD16哪里可以设置,刚装了AD16

网友:
框内两项勾选即可。
拉线时进入

或按OP进入

网友A:
布线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大圆圈,可以根据你设定的规则显示里面可以走线的位置,?

能不能把问题说明白,什么样的圆圈,截图!偶想知道
不一定是AD16的新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布线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大圆圈,可以根据你设定的规则显示里面可以走线的位置,?

能不能把问题说明白,什 ...

找不到那视频了,记得是跟着光标走的,圈里可以将不能走线的位置变成灰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布线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大圆圈,可以根据你设定的规则显示里面可以走线的位置,?

能不能把问题说明白,什 ...

知道了,是可视化布线空间

网友:
请教楼主,能不能在其他版本中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
那2个勾打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