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bit 2MSPS)AD芯片设计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设计过AD4001,(16bit,2MSPS) ,或者有没有设计过相同类型的芯片

网友A:
这个ADA4001是刚出的吧,应该是和ADI的10PIN SAR ADC系列里面 PIN TO PIN兼容的,包括伪差分输入的AD7685 AD7980 真差分的AD7982 AD7984这类,ADI的这个系列里面种类很多,SPI高速传输,小巧简单,不过SAR ADC要用好还是比较讲究的,还有要用到2MSPS的话SPI通讯通常得上FPGA+BUFFER了,还有一个就是真差分结构的前端电路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ADA4001是刚出的吧,应该是和ADI的10PIN SAR ADC系列里面 PIN TO PIN兼容的,包括伪差分输入的AD7685 A ...

是刚出的,想要设计一个FPGA+AD4001,这种采集电路。前端电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看看官网的参考代码 (Verilog):http://www.analog.com/media/en/e ... 0XX-FPGA-Driver.zip

网友:
我刚刚做了AD40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官网的参考代码 (Verilog):http://www.analog.com/media/en/evaluation-boards-kits/evaluation-softw ...

好的,谢谢您